GE的GENIUS总线问题

楼主(2006-08-28):
各位大侠:
    我有事请教!CPU是9030,两个远程站是Versamax的,用GENIUS总线联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第一个站能够联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二个站就联不上。检查不出什么问题。麻烦大家帮我想想,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到的!谢谢了!终端电阻,我用的是100欧的,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
检查各个远程站的地址、波特率、校验配置。

网友B:
在配置参数没有误的情况下,如果总线距离比较长,网络的头和尾都要加上终端电阻150Ω,适当降低波特率

网友C(2009-12-25):
Genius总线光纤中继器:

Ci-gf110/120系列产品是一款工业级GE Genius数据光端机,最高速率支持153.6K,工业端子接口,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支持GE Genius协议。35mmDIN,DC9-30V电源.Ci-gf120支持两路可级联上下行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 Ci-gf110支持一路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

特点:
1. 支持GE Genius工业控制现场总线协议。
2. 最高通信速率支持153.6K。
3. 光纤最远通信距离可达60KM。
4. 接口采用工业端子,为现场接线提供了方便。
5. 电接口具备600W浪涌保护以及过载保护功能。
6. 采用DC9-30V宽电源输入模式, DC1000V电源隔离,反接保护,满足不同工业现场的需求。
7. 采用标准工业35mm导轨安装方式。

联系人:郭小姐
联系方式:0755-26055466-606/13424258101
常用邮箱:guojq@comark.cn(申请详细资料)
QQ:626459636

网友D(2014-03-19):
Versamax若有模拟量模块,需用PME进行配置.

网友E:
学习了,哎 感觉入门有点难啊

网友F(2014-05-28):
看看连接不上那个站指示灯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故障,

网友G(2015-07-14):
看看连接不上那个站指示灯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故障

网友H(2017-02-03):
为什么不用光纤连接呢

网友I(2018-08-02):
学习了,PLC编辑器中诊断报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