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S5转成S7后有错误

楼主(2006-08-28):
现在S5转成S7后有错误,显示:transpositions in the order of parameters at_DB can result in transpositions/shifts in comments even in the subsequent statements.  以及:transpositions in the order of parameters at NR can result in transpositions/shifts in comments even in the subsequent statements. 而且错误均在调用FC程序时出现。
请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_DB 和NR处是否不符合S7的语法。

网友B:
   在使用S5转成S7后,会有错误.我们只能利用这个东东.知道S5的FB转换成S7的FC等等.其它的只能靠自己一个一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