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询问下价格

楼主(2006-08-28):
目前在做方案,需要用到8口交换机,到处到网上都查不到大概的价格,都是面议。所以我想问问8口工用交换机的价格,什么牌子都可以。有没有朋友代理或者购买过,透露一点,以方小弟之便?

网友A:
美国red lion (红狮)2400块

网友A:
QQ:329360862/13370269729 参见图片

网友B:
我们有一口到32口的串口服务器,都是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目前应用在各行各业。

   在互联网时代,更快更好的信息获得意味着更大的成功。大量的设备不能通过以太网来传输数据或远程监控怎么办?昂贵笨重的PC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要为一个简单的网络连接付出PC的价钱呢?

  中新创的DNS串口服务器提供了这样的快速,简单,低廉的网络连接方式。不管是数据采集还是远程控制,你都不再需要昂贵的专用PC和长长的专用电缆。

特 点:
 ·10M/100M 自适应网口
 ·8个RS232 或RS422/485 接口
 ·操作模式丰富,满足不同行业应用
 ·高性能的处理器,大的内存空间
 ·友好的中文菜单配置界面
 ·可用WEB 浏览器进行参数设置
 ·提供WINDOWS 实COM 驱动
 ·灵活合理的UNIX 下Fixedtty 工作机制

DNS-8串口通讯服务器为多个串口设备同时连接到网络提供了方便的软硬件平台,是连接RS-232 设备的IP-Based网络的理想选择。
仪表和传感器,让您可以通过网络,不受地域限制地,随时随地对串口设备进行存取。
标准TCP/IP 接口和多样的操作模式。
DNS-8串口通讯服务器提供了 TCP SERVER,TCP CLIENT 和UDP,它们使用了统一标准的网络API(Winsock,BSD Sockets)来确保网络软件的兼容性。
提供UNIX 系统FIXED_TTY 驱动。
DNS-8随产品附带UNIX下固定TTY的驱动,与服务器作为TCP SERVER 一直与UNIX系统保持连接的传统方式不同。
只在有任务时才与UNIX系统连接,大大节省了网络资源,另外用户可根据应用程序的需要,任意修改TTY名称,多屏幕切换功能适用于银行连接业务终端。
目前 FIXED_TTY 支持的操作系统有:SCO UNIX, Red Hat Linux 提供Windows 下的 COM实端口驱动。
因为随DNS-8带有WINDOWS 的COM实端口驱动软件,用户可在PC上采取打开COM口的方式,轻易地存取DNS-8上的串口数据。
这个优良的特性能确保你的软件投资并且享受串口设备联网带来的好处。
DNS-8的COM实端口所支持的操作系统包括:Windows NT,Windows 2000, Windows XP 等。
支持点对点协议(PPP)
DNS-8串口通讯服务器支持PPP,以及PAP,DHCP等协议,可提供拨入拨出服务。
由于拥有较强大的处理器(32bits,100M)和较大的内存(8M)使其运行速度快且稳定。
DNS-8是多功能的串口通讯服务器,不同的串口可以被配置成不同的模式,确保了操作的多样性,为方案的设计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DNS-8串口通讯服务器支持IP地址自动配置的协议(DHCP)和通过Web 浏览器或通过CONSOLE 来进行手动配置。
这几种方式确保了快速和有效的安装,独特的中文设置菜单使您的安装工作比以往令人愉快。

   详细参数

支持协议
  ARP,UDP,TCP,Telnet,ICMP,SNMP,DHCP,TFTP
网络口
  10/100M以太口
串行口
  8个串行口, RJ45接口,RS232/485/422电平
串行波特率
  110bps至460.8kbps
字长
  5,6,7,8,位
停止位
  1,1.5,2位
奇偶校验
  None/Even/Odd/Space/Mark
流量控制
  XON/XOFF,CTS/RTS
设备管理
  Telnet登陆,Console或WEB浏览器
协议兼容性
  以太网V2.0/IEEE 802.3
输入电源
  5VDC,约2A
使用环境
  0℃ to 55℃

联系人:彭理根
联系电话010-62194531-209
手机:13717942816

网友C:
其实如果单是8电口的价格不高,要看是否需要网管,冗余等,如果要具备这些功能价格比较高!

网友B:
SNMP网管协议是国际公认的标准协议,我们公司为许多客户单独做了二次开发,对这块有很强的二次开发能力。

网友D:
我公司(北京兆维)生产工业交换机,你要实现什么功能,价格也不一样,有1000-2000元的,也有5000元左右的,需要可以聊天
  MSN:XIETIAN0802@HOTMAIL.COM
  QQ;286057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