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

楼主(2006-08-28):
请教:
    1、什么是“永磁”电机?
    2、电机有补偿和无补偿有何区别?
    3、如何减少或消除换向火花?

         谢谢指教!

楼主:
永磁电机是同步电机的一种方式,他是用钢化磁铁做成转子,为使其起动还需在上面安装鼠笼,启动后,具有显极的转子会追逐旋转磁场,直到达到同步,这就是永磁同步电机原理。

楼主:
电机的补偿又称为无功补偿,
定义就是:使用一定的无功功率补偿设备产生一部分电机所需的无功功率,而使电机的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