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一个台达问题

楼主(2006-08-28):
各位前辈:
我用一个20EX的特殊机型做模拟输出测试,D1116监控有输出(K128),为什么量不出电压,各位给我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量测点错了,我刚刚验证过,可以量测出D0V+和D0V-两端的电压为5.3V

楼主:
我刚才把程序清空,将输出直接接入输入
改变输出的输出,输入和输出的值基本上是线性两倍关系,应该说输入输出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就量不到电压呢

网友A:
麻烦您先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D0V+和D0V-两端的电压,弄清楚到底输出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