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通过modbus协议作子站

楼主(2006-08-28):
各位朋友请帮忙,我现在有一项目。用s7-200做一个控制。要通过modbus协议把相应的数据传到其他的控制系统里。由于以前没有做过关于s7-200的modbus,没有任何思路。也不知道s7-200应该作为主站还是子站。请高手指点一下,最好详细一点。不胜感激!!!

楼主:
请各位帮忙了!!!

网友A:
呵呵 我都遇到这个问题了,
也是要用CP341来和DCS系统通讯,将PLC作为从站,可是现在还没建立起连接
如果仁兄的问题解决了 给我讲讲吧。
wenliang_202@163.com
谢了

网友B:
不知您说的“其他的控制系统”是什么系统,不过一般这种情况,把plc作为从站较好。

网友C:
 如火专家讲得对

网友D:
S7-200有专门的MODBUS功能块

网友E:
S7-200有专门的Modbus主站库,就像之前出来的Modbus从站库一样

网友F:
不知您说的“其他的控制系统”是什么系统?
这是主要的

网友G:
主站和从站都可以呀,主要是你的其他控制系统是怎么样接受数据的,在S7-200的帮助中有怎么样传数据的,也就是在传数据时用什么标志开始和结束,在PLC中约定以下就可以。不过用的是RS485线。

楼主:
谢谢各位了,这里S7-200做从站。通过modbus协议。这里的其他的控制系统是opto22,就是奥图。
流浪鱼大哥,可否给小弟编个程序。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想在S7-200里定义一下地址和数据就行了。但是具体如何定义和使用那个功能快就不清楚了。还请多多帮忙!!!

楼主:
 robotics30兄,这些库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H:
s7-200只能作从站,使用s7-V6.0软件步骤如下:
硬件:
● Profibus-DP通讯接口卡CP5611(6GK1561-1AA00)
● Profibus-DP通讯终端接头(6ES7 972-0BB50-0XA0)
● Profibus-DP通讯电缆(SIMATIC NET PROFIBUS FC 6XV1)
软件:
● 通讯接口卡驱动软件(SIMATIC NET Software V6.0)及许可证软盘
软件:网络测试
在控制面板中打开Set PG/PC interface,设置CP5611属性,如图。
profibus DP配置
● 添加Dp application 及CP5611卡,注意版本号,设置好通讯速率及主站号
从右侧SIMATIC PC STATION分支中找这两项,拖到相应位置即可。
● 添加Dp profibus
在CP5611卡上右键,点add master system,添加一条profibus:DP master system.
● 添加从站
在右侧找到相应的与DCS通讯的模件,拖到master system上,设置相应的站号。并根据对方提供的格式,配置相应的modul格式(见上图下面部分),注意:所有IO必须全部按格式配置完成,包括只有格式,没有数据的IO。
● 下装并测试
全部组态完成后下装到模块,并通过DEMO(有些软件中没有该程序,可以跳过)测试一下porfibus是否已经能接收到数据。
图贴不上去,抱歉!自己试着用,悟性高点能看懂。

楼主:
谢谢:我就忽悠吧。我这要用modbus协议。硬件已经定了,不用cp5611卡。还比较麻烦,主要是以前没做过这种通讯的。没有思路。

网友I:
下面引用由我就忽悠吧在 2006-8-29 16:17:00 发表的内容:
  s7-200只能作从站,使用s7-V6.0软件步骤如下:
硬件:
● Profibus-DP通讯接口卡CP5611(6GK1561-1A…
--------------------------------------------------------------------------------------------
S7-V6.0?这是什么?
S7200做MODBUS主站或者从站都不需要额外添加模块或者板卡.
S7200与PC之间只要通过485-232的转换器(PPI电缆也行)

S7200的MODBUS编程有相应的MODBUS主站库和从站库,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比较方便.

楼主:
我的200软件装上以后,没有modbus的库啊。

网友B:
MODBUS库可以到自助资料库下载。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希望yyx7在 2006-8-30 12:25: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200软件装上以后,没有modbus的库啊。
--------------------------------------------------------------------------------------------
需要安装库文件,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楼主:
lmhx:你好,麻烦你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是yyx73733@sohu.com,不胜感激!!!

网友J:
安装一下MODIBUS库, 程序中调用两个功能块就可以了呀 这两个功能块只有装了MODIBUS库以后,才有的 。

网友K:
以前也是怎么都找不到MODBUS库,在网上下一个就是了。

网友L(2006-09-30):
哪个好心人能给我一个MODBUS协议库吗?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L: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希望有的朋友能够给我一份,深表感谢!邮箱:zhaohong1981777@126.com

网友F:
过完节后发出,不好意思,在单位的电脑里有,到时请各位查收,要的可先留下e-mail

网友M:
给我来一份,hc_slk@163.com

网友N:
也给我一份,多谢啊
邮箱:bhzlovexxy@163.com

网友O:
200做从站还是很方便的,不过要注意的是,库文件只能在V3.2的版本上先装,然后再升级后V4.0以上的版本(如果你用的CPU是CN的话)

网友P:
我用的是313C CPU 模块 和CP341  模块 和DCS进行通讯 求高手指点一下如何配置CP341 我的油箱是 yijiang8488@163.com

网友F:
 to希望yyx,赵洪,ljingmin,宇文寒冰,协议库已发,请查收

网友Q:
引用   好色缘自本色::
S7200做MODBUS主站或者从站都不需要额外添加模块或者板卡.
S7200与PC之间只要通过485-232的转换器(PPI电缆也行)

S7200的MODBUS编程有相应的MODBUS主站库和从站库,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比较方便.

关键是你怎么定义数据的格式和结构,能否被其他所谓的系统识别。
通过485口你只管向外投数据就是了。

网友R:
直接组太成MODBUS站  主站从站都可以避免 直接按标准协议就可以读写数据

楼主:
我安装了,可是一加上那两个程序就提示58个编译错误。要4个字节的密码

网友S:
siemens 有一个例子,可联系我.E_mail:luke_as@163.com

网友F:
这个协议库我基本没有用过,我做得modbus通讯,程序都是自己写的,包括校验,多谢控制等

网友T(2006-10-31):
我也需要modbus主站库,哪位给发个,不胜感激。Q1263721@163.com

网友U:
用协议库,西门子网站上有

网友V(2008-02-28):
怎么接线的.我用modibus主从协议两台CPU224XP怎么连不上.

网友V:
我的邮箱是johnsonxjq@163.com

网友W(2010-06-29):
引用 网友V:
关于怎么接线的.我用modibus主从协议两台CPU224XP怎么连不上.

ni hao  现在好了吗?我的qq41948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