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知识

楼主(2006-08-28):
压力传感器型号1151(hp)5G 23M EB 3D EC2 谁知道这个具体参数
我有点搞不懂都代表什么,知道帮解释下,小弟谢谢了,急用:(

                                                   小哲

网友A:
兄弟哪个厂家的??

上网看一下就是了

HP  应该是高静压
5  量程
G  表压测量方式
23  应该代表材质
M   不知道代表什么  好象是表头方式
B3  应该是安装方式
D   ????
EC2  防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