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机的控制

楼主(2006-08-28):
设计的题目为一个全自动包装机
用OMRON的PLC控制伺服电机
需在每个运动周其内起停两次,而且要求两个速度不同,并可调,电机在此过程中要作加速,均速,减速控制。但有一个其同的检测位,每到那个检测位,都要停一下,想知道要达能这种控制功能选择的最佳控制方式是什么。如果可能,希望可以提供一个详细点的方案。谢谢大家!

网友A:
采用触摸屏+PLC+伺服电机的方式。用触摸屏可进行速度的设定和改变。对于全自动包装机,无论是精度,还是控制的逻辑关系,PLC和伺服电机都可以足够满足您的要求。
   还有一种更为经济的成本方式。采用深圳市品质科技公司的全数字伺服驱动器(内部带有PLC功能),不要用触摸屏和PLC,就可以独立完成您的任务。逻辑关系,可通过本身的I/0点完成,速度的改变可通过模拟量完成,即通过可调电阻来改变速度。www.pizmotion.com
   本人有十多年的实际工程控制经验,欢迎来电咨询。0755-26712201.

网友B:
“用OMRON的PLC控制伺服电机”
你都定型了啊  还问什么最佳控制方式?
你想问的是程序怎么做?还是想换更好做的硬件?

网友C:
检测位是什么呀,是一段距离还是用一个接近开关呀?

网友D:
我公司有你说的这样的设备系统,它是采用的人机+PLC+伺服电机+编码器,它才用的编程是在PLC的存储单元里把每一段的速度存好,然后你需要每一段的速度旋转多少数又相应的存在一起来自动控制.在控制时是多少速度对应编码器旋转多少数.你上说的情况可能是你的处理单元的CPU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