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绕线式电机配套的电阻如何选用和具体型号

楼主(2006-08-28):
各位同仁:
        我着有一台门式起重机大车行走机构选用两台7.5千瓦绕线式电机,选用什么型号的凸轮控制器和匹配那种型号的电阻.谢谢大家.

网友A(2007-09-21):
电机型号是什么?需要多少档位控制?

网友B(2007-10-22):
这还不好说啊
你的说要几个档速啊

网友C(2007-12-12):
如果你的电机型号为YZR160M2-6/7.5KW,可采用KT10-60J/14F控制器,RK54-160M2-6/1B电阻器.我的QQ:329035832,e-mail:hbylcgd@126.com

网友D:
凸轮控制中常用RT型电阻或RK型电阻,电阻器生产厂家的说明书上有详细的配置。

网友E(2008-04-07):
凸轮控制中常用RT型电阻或RK型电阻,电阻器生产厂家的说明书上有详细的配置

网友B(2008-05-25):
这的根据你的电机来说的

网友F:
我所见过的门座式起重机大车行走机构都不用电阻,只用频敏变阻器。

请问选用电阻干什么?是用于调速吗?还是比用频敏变阻器有其它优势?请教。

网友G:
很少见的事故

有好多台起重机的制动器电机烧了?

是什么原因

网友H(2008-09-18):
你选用RT54-160M2-6/1B  控制器型号KT10-60J/5

网友I:
平移机构电阻要用RK系列的,起制动比较平稳。

网友J(2008-10-29):
你那门机跨度大不大?要不要纠偏?

?

网友K(2008-12-24):
用一相开路的(RK)电阻其实不好

网友L:
应该根据控制方式选用控制器,可以参考起重机设计手册,上面有详细控制方式和选用原则

网友M(2009-05-19):
起重行业的朋友,期待交流,如经起重调速可以调电流,这样可以达到调速,目前全世界的都是在串电阻或变频调定子电压,朋友们,你们听说过调电机电流达到调速目的吗,与我交流,QQ276203187

网友N(2009-09-27):
引用 网友I:
平移机构电阻要用RK系列的,起制动比较平稳。

我深圳公司专业生产变频器配 制动单元 制动电阻 能量回馈单元 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能量回馈单元 (节电15-40% )
有兴趣的朋友请联系QQ:910605971@qq.com

网友O(2009-11-27):
照照原来的型号买就是了。这问题还值的提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我所见过的门座式起重机大车行走机构都不用电阻,只用频敏变阻器。

请问选用电阻干什么?是用于调速吗?还是比用频敏变阻器有其它优势?请教。

建议用频敏。方便,可靠。故障少。

网友Q:
芬兰VACON变频在矿井提升和起重行业的口碑不错,有需要相关产品信息和项目案例的请与我联系,我们会全力协助!13910422030 010-62322088-602/603

网友R:
谁能告诉我涡流制动器的作用及工作原理

网友N(2010-07-14):
大家好,深圳西凯士厂家直销变频器周边设备
1.制动单元 通用能量回馈单元
2.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 电阻箱 电阻柜
3.输入/输出/直流/补偿电抗器
4.输入/输出/正弦/电源单相/滤波器
5.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有需要请联系:13554955169 QQ:905676314 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