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4有没有什么成功案例?

楼主(2006-08-28):
各位:

   如题,ABB的ACS800-04的变频用在250吨的桥式起重机上的主钩上有没有什么成功案例?效果如何?频率低于5HZ时怎样?起始提升力矩大概是多少个百分数?为何现在大部分厂家会在行走上用变频,而起升上仍沿用可控硅?
  谢谢各位

永远解决不了吗?

网友:
 800-04的机器在起重机上应用的很多,效果没有问题. ABB直接转矩控制,号称零转速满转矩.行走和提升上都用变频呀 ! 另外用于提升上需要额外加提升软件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好像有时提升需要150%的力矩,不知可不可以做到?

永远解决不了吗?

网友:
ABB加提升软件, 瞬间最大输出转矩可以设为600%, 缺省值为200%.150%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另外注意一点,必须加编码器。

网友B:
欢迎点击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C:
港机的应用已经是半壁江山了,放心用吧

网友D(2007-01-17):
ABB变频器ACS510,550,800,1000重庆地区销售,维修,13883759511,刘,欢迎大家共同交流

网友E:
多得很,有意请来电0755-83843111-103/302

网友F:
ABB系列的可以,安川系列的也不错.目前在起重机上大多数采用这2种

网友G:
很同意以上说法,提升应用上ABB和安川几乎占据着整个市场.
ACS800-04系列提升应用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E:
这方面请找库马克:www.cumark.com
案例多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