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中如何自做PID控制

楼主(2006-08-28):
S7-200的CPU中最多只能做八路PID控制,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15个PID 控制回路,我们老板让我自己弄PID,我就郁闷了,这个可以吗?哦,想起来了,自己来做PID,可是200中没有积分和微分的指令啊,那公式怎么运算呢?

网友A:
我记得200的编程手册最后有个例程,就是自己编的PID控制,但具体使用效果如何,就不知道了。

网友B:
直接用PID指令,先量化数据,然后调用PID指令.至于只能用8路,我以前是采用两个S7-200PLC进行通信,用NETW,NETR指令进行数据交换,效果还可以.

网友C:
用向导最多可以用8个。如果自己编制PID程序,理论上可以多于8个!但是你要考虑PLC工作内存是否能胜任,程序代码增多了.因此程序执行的时间延长了.此时看看PID的精度能不能满足你实际需要了!

网友D(2006-10-20):
不用向导,只用指令,可以没有8个的限制

网友E:
在S7200中我不太知道 ,但是在S300中做PID控制可以用"系统功能来"做就方便的多了呀

网友F:
S7-200可以提供8路。如果你的PID超过8路,如果要求模拟控制实时性不是非常高,那么就可以自己编写PID程序。我用台达的就自己编写PID程序,也很好用的。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email:zyj6333@hotmail.com

网友G:
西门子可以编好多路PID.很简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