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 driver

楼主(2006-08-28):
ifix 本身就是一个OPC服务器,同样也是一个客户端,但是OPC服务器是不可以直接和板卡通讯并提取数据的,需要所以IFIX要根据不同的硬件安装不同的驱动程序,比如MB1,MBE等。这些驱动程序是符合OPC标准的,可以通过OLE方式与OPC服务器连接并POLL数据给OPC服务器。这是我对ifix,OPC驱动和其他驱动程序的理解,请问在原理上是这样吗?

网友A:
IFIX需要要根据不同的硬件安装不同的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并不都支持OPC标准。但一般各个厂家都有支持OPC标准驱动软件。不知对不对?

楼主:
那如何开发支持OPC的驱动程序呢。

网友A:
可以找相关的厂家购买,熟悉接口等规范的可以自己开发,大慨是这个意识

网友B(2006-12-05):
我们开始用S7-300,结果要SI7驱动程序,事实就是再购买SIMATIC NET软件

网友C:
其实不用,只是driver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