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传感器的频响最高能做到多少

楼主(2006-08-28):
各位,在传感器选型时经常会涉及到频响, 请问压力的最高能做到多少?求教该方面的相关知识!谢谢!

网友A:
压力传感器的频响主要取决于膜片的刚度和引压腔的设计,如需详细探讨请发至  HTJ102@163.COM

网友B:
有到1MHz的,看你测量什么了,不同的应用要求也不同,没有必要刻意追求这种指标。

网友C:
我们能做到7KHz以上
网址:www.tm-auto.com

网友D:
是啊   普通的也就3-5KHZ  我们有能达到10KHZ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