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短路器断的原因!

楼主(2006-08-28):
我公司的变频恒压供水中,的辅助泵在启动时,短路器就跳!请问有什么原因?数据:泵是11KW,直接启动的,短路器是40A的!我分析的原因:泵启动是带负载直接启动的,由于水管压力在0.41Mpa左右启动的,负载比较大,启动电流也很大!故出现这个现象.请问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电机首先没有问题的!!变压器容量也在容许启动范围的!!

楼主:
如果我不改变启动方式,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把脱扣值调大试试

网友B:
带载启动,启动时间长,断路器整定时间应加长。

网友C:
将断路器整定值逐渐加大一点,看看!新负载尤其是泵第一次调试启动时,整定值一般都要稍微比理论值大一些.

网友D:
直接起动,断路器选小了,用63A的。。

网友E:
断路器电流选小了,带负载启动应加大。

网友F:
断路器的电流选小了.你11kw的电机带负载启动电流怎么也有90A.左右吧!选63A的或选可以调整定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