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电机烧了

楼主(2006-08-28):
一台用了多年的手工洗瓶机,被人挪一下地方,还没用就烧了,去查一下,居然二相电和地接电机另一相电接电机外壳.接完开机然后走人.操作工使用前烧了.

网友A:
晕,还能出这样的错。

网友B:
谁接的线,如此不负责任

网友C:
不跳闸吗?什么保护啊

网友D:
挪地方了?那重新接线了吗?有时候多人接线,容易出现不同的“个人标准”,比如他可能接这个颜色的线为火线,而另一个人就不一定了。。

网友E:
     难道没有保护吗,可能是机台没接地

网友F:
唉,我就因为这个接错过一次,因为电缆的颜色已经分不清了,靠粗细做的判断,结果错了!好在发现的早,没造成什么损失!

网友G:
保護措施也太差了吧.

网友H:
一定要注意

网友I:
这事我也遇到过,三相四线的烘箱,把零线接在一相线,相线接零线上了,把鼓风机烧了,虽不是我接的,但送电前自己也没检查,搞得后来还对那两接线的电工发了一顿火,唉!

网友J:
我也试过,其中有个电工把电机接线A相接U相,B接C相,V接W相,还好是变频器的,一启动就报警然后打电话和我说变频器坏了来看看。
后来给我猛K了一顿。

网友K:
安全第一啊

网友L:
不要做没把握的事

网友M:
我也试过  也是那 样   还好是变频器的 报警了

那个人还说  是按我以前一模一样 接的  晕死了

网友N:
二相电和地接电机,确实好怕的!电工一定要小心,随身带一直电笔,拉下开关和接完线试一下。切记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