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应用中相关问题探讨
别烦我!

楼主(2006-08-28):
1. 引言

电磁流量计使用中的常见故障,有的是由于仪表本身元器件损坏引起的故障,有的是由于选用不

当、安装不妥、环境条件、流体特性等因素造成的故障,如显示波动、精度下降甚至仪表损坏等

。它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安装调试时出现的故障(调试期故障)和正常运行时出现的故障(

运行期故障)。

2. 调试期故障

调试期待故障一般出现在仪表安装调试阶段,一经排除,在以后相同条件下不会再出现。常见的

调试期故障通常由安装不妥、环境干扰以及流体特性影响等原因引起。

1)安装方面

通常是电磁流量传感器安装位置不正确引起的故障,常见的如将传感器安装在易积聚气体的管系

最高点;或安装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上,可能出现排空;或传感器后无背压,流体直接排入大气

而形成测量管内非满管。

2)环境方面

通常主要是管道杂散电流干扰,空间强电磁波干扰,大型电机磁场干扰等。管道杂散电流干扰通

常采取良好的单独接地保护就可获得满意结果,但如遇到强大的杂散电流(如电解车间管道,有

时在两电极上感应的交流电势峰值Vpp可高达1V),尚需采取另外措施和流量传感器与管道绝缘等

。空间电磁波干扰一般经信号电缆引入,通常采用单层或多层屏蔽予以保护。

3)流体方面

被测液体中含有均匀分布的微小气泡通常不影响电磁流量计的正常工作,但随着气泡的增大,仪

表输出信号会出现波动,若气泡大到足以遮盖整个电极表面时,随着气泡流过电极会使电极回路

瞬间断路而使输出信号出现更大的波动。

低频方波励磁的电磁流量计测量固体含量过多浆液时,也将产生浆液噪声,使输出信号产生波动

测量混合介质时,如果在混合未均匀前就进入流量传感进行测量,也将使输出信号产生波动。

电极材料与被测介质选配不当,也将由于化学作用或极化现象而影响正常测量。应根据仪表选用

或有关手册正确选配电极材料。

3. 运行期故障

运行期故障是电磁流量计经调试并正常运行一段时期后出现的故障,常见的运行期故障一般由流

量传感器内壁附着层、雷电打击以及环境条件变化等因素引起。

1)传感器内壁附着层

由于电磁流量计常用来测量脏污流体,运行一段时间后,常会在传感器内壁积聚附着层而产生故

障。这些故障往往是由于附着层的电导率太大或太小造成的。若附着物为绝缘层,则电极回路将

出现断路,仪表不能正常工作;若附着层电导率显著高于流体电导率,则电极回路将出现短路,

仪表也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应及时清除电磁流量计测量管内的附着结垢层。

2)雷电打击

雷击容易在仪表线路中感应出高电压和浪涌电流,使仪表损坏。它主要通过电源线或励磁线圈或

传感器与转换器之间的流量信号线等途径引入,尤其是从控制室电源线引入占绝大部分。

3)环境条件变化

在调试期间由于环境条件尚好(例如没有干扰源),流量计工作正常,此时往往容易疏忽安装条

件(例如接地并不怎么良好)。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环境条件变化,运行期间出现新的干扰源(

如在流量计附近管道上进行电焊,附近安装上大型变压器等),就会干扰仪表的正常工作,流量

计的输出输出信号就会出现波动。

4. 小 结

电磁流量计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但一般来说可以把所有的故障归结为

两类,即调试期故障和运行期故障,只要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时刻注意这两类故障,并很好地加以

排除解决,我相信电磁流量计一定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选用湿度传感器产品的一些经验:http://www.chuandong.cn/mforum/index.htm

网友A:
我曾经用过一台FOX的电磁,介质:酸水,DN80,带表头现场,智能操作,垂直安装,
当时真是奇怪了,由于我们设置的高流量报警连锁
每次一送电,很正常,过一会,电机就跳闸了,
我们那个部位是很关键的,老总都盯着!
检查所有参数与传感器都没有问题,
本打算和别的表换下位置试,但没有时间
怀疑是空管问题,可时间流量的确存在.
后来又把泵换了,开DCS的报警记录看,的确是流量计引起的
用的是和利时的DCS,最后没办法把流量计的错误报警输出与空管报警都设置成了低报,才勉强过了这一关
可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真是空管了,它就引不起连锁了
这样容易把电机烧了.
直到我换工作,问题依然没解决!

网友B:
可加延时报井,因为流量计开机的一会儿,流量时会有可能有个瞬间的变化的。

网友A:
 还未入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28 21:24:00
    可加延时报井,因为流量计开机的一会儿,流量时会有可能有个瞬间的变化的。
_________
这些我当时也想到了,可是观察曲线
是正常了以后慢慢衰减到零,然后就是低流量引起高报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