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的三相移相触发器

楼主(2006-08-28):
我有自制的三相移相触发电路板,用2051单片机做的。以前因为程序上设计不完善,导致性能不稳定。现已改进完毕,运行性能已稳定。用在象722定型机直流马达电源上特合适,比沈阳产的SCR103型的触发器多出按钮升降转换电路,免去易坏的电动式电位器。现把实物图奉上供大家参考。说明书因为容量大传不上来,需要的话请留下Email.l另外对于有生产设备和销路的单位,我可以低价转让此移相触发板的全部制作资料。

网友A:
有没有做过兼容性试验?

楼主:
下面引用由xac在 2006-8-28 17:46:00 发表的内容:   有没有做过兼容性试验? -------------------------------------------------------------------------------------------- 分别在三台722定型机上用作250A三相全桥半波整流电源,负载是几只220V直流电机,电机运行速度均稳定,输入为三相220V电,输出为0~265V,调节的分辨率为255级,在现场代直流电机满负荷运行中,实测输出电压波动为3V左右。另外我也用10A和100A的单相可控硅在三相380V电源上分别试过,输出为0~630V之间均可调节,只不过因为分辨率只有255级,调节时每调高一级,电压就上升2~3V.以下是用在722定型机300A直流电源时的说明书

楼主:
对不起,“输出为0~630V之间均可调节”应为0~430V,字打错了。

楼主(2006-11-20):
浪天涯:我这里说明一下,说明书在上面已传上,顶楼时因还不熟悉传图片,后来知道了就传上了。

网友B(2007-02-04):
楼主:能做成全控桥的吗?就用89C2051等...和我联系:wengchj@163.com

网友C(2008-05-18):
你用2051开发的三相移相板抗干扰性怎样?请刘联系电话 具体谈一下。(E-mail.  wancy2004@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