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336f变频器求救!

楼主(2006-08-28):
我所用的是一台1336F PLUSII的变频器,但最近面板上出现了"NOT ENABLED[/b]"这几个单词,造成变频器无法启动,请问各位大哥应该怎样处理!

网友A:
你那是没有使能,要短接或外部加24V电压

网友B:
楼上的很对啊,你的板子可能是L5E的须加24V

网友C:
一般L4的I、O板。你的TB3的29、30没有短接。

楼主:
这台变频器原来是可以用的,但最近就不能用了,板子是L4的,TB3的29、30短接了的,但就是出现“NOT ENABLED”!

网友C:
那么你的20脚怎么处理的?

网友C:
把板卡L4拔出来处理下金手指,再插好。
20脚不是短接COM就是经常闭触点接COM。

网友D:
雅各宾:你好!我看你是AB专家,我有台AB1336PLUS 3.7KW的变频器,上电之后老是反复检查版本号,显示:CON....就是进入不了正常的显示状态:STOP,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网友E(2007-08-17):
你好, 雅各宾,我问一下,是不是1336系列的都一样接法,我的是1336s-BX060-AA-EN4 的,显示F 2 ,auxiliary fault 。
测量没有母线电压,只有十几伏。是不是没有接TB3的20,29,30与com有关系呀?

网友E:
是接线问题,但是母线电压怎么设置呀? 老是很低。十几伏

网友F:
L4板的一个小继电器可能坏掉拉,继电器不输出,即TB3的29-30不通.

网友F:
阳光一代:你的变频器的参数:SETUP-INPUT MODE -是"2线或3线".现在改为"STATUS".就可以了!否则TB3有问题.

网友G(2007-09-18):
1336F,L4板,20,21    24,25    29,30需要短接的。
浙江华章电气贸易有限公司
黄高锋
phone:0571-88994499-812
fax:0571-88994466

网友H(2008-03-31):
我司1336PLUSII系列变频器2008年有特特价格,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联系方式:
名称:深圳市天翔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67号南景苑20B
电话:0755-26499477 传真:0755-26063303
网址:www.tianxiangauto.com.cn
联系人:王翔
QQ:107828679
EMAIL:tianxiangaut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