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4问题

楼主(2006-08-28):
各位大哥你们好!小弟最近被STEP.7给搞的烦死啦.当我硬件组态时候完成后,进行保存和编译时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Save and Compile (4502:298): An error occurred creating or interpreting the system SDB. The action will be aborted.
Save and Compile (4502:625): (3100 for module rack: 0, slot: 5) Error creating the system data.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第5个槽是以太网通讯模块.组态根本没有问题.
以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重装了一次STEP.7后,就好了.现在又出现啦,真是会烦死掉.
重装一次STEP.7需要好几个小时啊!真是郁闷.请问有谁能告诉我这到底STEP.7出了什么问题?小弟在此谢谢各位.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呢?希望高手能回答

网友A:
如果你确认你的配置没问题,那就是你计算机的问题,因为西门子软件和计算机系统联系比较紧密,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2006-10-30):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你知道了解决办法,请告知.谢谢!
QQ:15689288

网友C(2007-06-26):
重装STEP7
或者拷贝其他PC上相同版本的Step7目录下:
"<Siemens-index>\Step7\S7WBX\RUL"
所有文件 *.err到你的本机目录上.

网友D:
用别的机子做完硬件组太后考道你的BB上就可以了,
要是那台也不能用的话就是你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E(2009-12-27):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用了 第三方清理软件...   想 兔子,...呀 等...

网友F(2010-03-02):
http://blog.sina.com.cn/hayihayi

网友G:
深水渔 zwm25536233
积分:1630
帖子:52
注册:07-12-17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用了 第三方清理软件... 想 兔子,...呀 等...

子夜小雨 zhangweitao
积分:358
帖子:7
注册:04-07-23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重装STEP7
或者拷贝其他PC上相同版本的Step7目录下:
"<Siemens-index>\Step7\S7WBX\RUL"
所有文件 *.err到你的本机目录上.

您装的那些软件,在清理的时候,选项选了清理报错文件 *.err.

把选项改下吧!

网友H:
哦,原来如此

谢谢了

网友I(2010-07-23):
对:郝海东 关于

深水渔 zwm25536233
积分:1630
帖子:52
注册:07-12-17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用了 第三方清理软件... 想 兔子,...呀 等...

子夜小雨 zhangweitao
积分:358
帖子:7
注册:04-07-23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重装STEP7
或者拷贝其他PC上相同版本的Step7目录下:
"<Siemens-index>\Step7\S7WBX\RUL"
所有文件 *.err到你的本机目录上.

您装的那些软件,在清理的时候,选项选了清理报错文件 *.err.

把选项改下吧!

内容的回复:

挺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