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变频输出短路求助

楼主(2006-08-28):
我有一台ABB变频没接电机运行就报输出短路,那位ABB高手知道,ABB ACS600输报出短路是哪个变量超标触发报警的(即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A:
不接电机就报输出短路最大的可能是IGBT烧了。

楼主:
谢谢不明飞物,我需要的是满足报故障的条件,即是通过检查什么变量来触发报警的,怎么ABB的高手不出来说几句呢.我想是不是通过检测直流电压来报的.

网友A:
你可以在断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一下输出三相与直流端的阻值或者压降。哪一相的阻值跟其它两相有异常就说明哪一相的IGBT有问题,如果量出来没问题那就是触发板出了问题。具体测量方法论坛上有文章介绍我就不说了。

网友B:
这时 abb的特点
好办

楼主:
高手都到哪里了,我需要的不是怎样检测IGBT好坏,而是ABB那个值超了就报输出短路,比如:过流就是电流超了设定值.

网友C:
IGBT 或驱动电路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