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直流电机大修调速问题 [

楼主(2006-08-28):
我单位有一台977KW的直流电动机,前期因电枢绕组存在匝间短路,将换向器表面拉伤.现更换了电枢绕组,精车换向器,我想问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重新做系统,调整速调和流调,还是直接做流调,亦或什么都不做,直接使用.我单位使用的是ABB公司的DCS502B直流调速系统.

网友A:
建议作一下电流环的优化

网友B:
电机维修后,电感和阻抗都会变的,你还是做一下电流环好,你的电机这么大是轧机吧.如果电机的转动惯量也变的话也可以看一下速度的阶跃响应.

楼主:
是轧机。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对了,打扰一下,顺便打一下广告,我们修好了很多ABB DCS502的主板(SDCS-CON2),及电源板(SDCS-POW).并且有相关的备件出售.有需要可联系:广州汇诚 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