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求教PROFIBUS网络

楼主(2006-08-28):
求教各路大虾:
小弟最近做一个工程,本来一台设备可以用一个S7-200和一个HMI做单机系统,但很麻烦,我要做40套同样的。所以我想用一台S7-300用PROFIBUS带10台HMI,做四套或者更少。
我只做过MPI网络,不知这样用一台PLC做从站带多主站,PROFIBUS通讯会不会有问题?
这个方案究竟可不可行?
麻烦各路大虾赐教。
跪求了

网友A:
建议HMI用SERVER/CLENT模式,这样一来只用开发一套HMI而且只购买一套RC版本WINCC和一块DP卡,SERVER和CLENT间用仪态网卡.既节约投资,性能有好

楼主:
回亚星网友
单机系统一台HMI S7-200和一个模拟输入模块,总的成本不超过7000RMB,四十台就是28万RMB.要是使用WINCC,就要使用工控电脑,至少3万,软件成本未知。而中央控制控制器还是要用一台s7-300,至少1万,同样需要那么多的点数,扩展模块成本我算了一下8台的材料也得有3万,40台也得有15万。每一台机都得有一台HMI,40*3000=12万,(3+1+15+12=30万,软件成本未知),反而多了。
其实这套设备虽然每一台都是一样的功能,但每一台机都得调用自己的程序。所以我觉得只开发一套HMI,好像不行吧。
其实我只是想多台HMI共用一台PLC,各位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对你的需求不是非常清楚.如果40套完全相同,并不麻烦呀,只是COPY而已.
多台HMI共用1台PLC?HMI指什么?是WINCC还是OP/TP或TD200?
200的网络扩展能力太差了.

楼主:
非常感谢亚星的回复。
我想用一台S7-300的plc,使用PROFIBUS带10台TP170A.可以吗?

网友B:
同意亚星的观点

网友A(2006-10-05):
完全可以

网友C:
用一台S7-300的plc,使用PROFIBUS带10台TP170A是可以的;
对于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四十台设备之间有联系吗?是要集中监控和管理吗?如果回答是的话,使用S7-300加PROFIBUS自然有优势;否则没有必要吧,设计调试一个,其余复制就行。

网友D(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