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06-08-28):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SC-09编程电缆能不能对台湾仕林PLC进行连接?
怎么我操作连接不上?

网友A:
你回家的时候用自己家的钥匙去开你邻居家的们,你看能进去吗?找个有钱的去试!!!

网友B:
软件可以用三菱的,连线没注意。

网友C:
当然不行

网友D:
台湾士林和日本三菱存在技术上的合作,基本上采用日本三菱的技术,包括变频器和PLC。
    变频器的外观、电路、参数设置等和三菱变频基本相同。
    PLC也一样,三菱的是FX系列,士林就是AX系列,其它几乎一模一样。PLC的编程软件完全可以采用三菱的。
    至于编程电缆,笔者认为也可以,但没做试验。你自己再咨询供应商,确认一下。到底行不行,你再回个话。。。

网友D:
在士林官方网站,与士林产品捏在一起的还有三菱PLC和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