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UN和LUA语句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6-08-28):
型号为IHF-55K的SAMCO-I变频器在输出电流超过5A时,出现故障,显示LUN或LUA,请教各位,这代表哪部分出现故障,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欠压故障
1.输入电源缺相
2.整流桥损坏

网友B:
   该机我修非常多,接触器或者变压器故障
   输入电源缺相不会出这问题
    整流桥损坏不会坏

网友C:
查P.N电压,在启动时测PN电压,看是否下跌,若是,1,接触器故障,2,电解电容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