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瓶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6-08-28):
最近给一个110V60Hz的电瓶充电器接了个电源(小日本的东西),标称的最高输出电压为28V60A,可打到最高档才测得20A,电源没有问题,觉得很奇怪因为电瓶是24V的,这样是否能充进电去?当时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接上电瓶再量电压变为25.3V,并且有40A的电流输出.觉得很奇怪,这是什么原因呢?百思不得其解,特向各位师傅请教!!!

网友A:
    就这也算得上奇怪吗?充电的原理是充电器的电压高于电池的电压,才能够充电,二者之间的电动势差越大,充电越快,充电电流越大,所以一般的24V充电器的电压最大(空载)为28V,而60A是说的最大出力能力,而你充电时,充电器已经有了负载,这时的电压时为电瓶正在充电的电压,40A的电流为充电电流,这个电流会随着充电的完成越来越小。另外,充电电流的大小和电瓶的容量大小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A:
就这各问题你不应说“百思不解”,而是根本没动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