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水泵流量控制问题

楼主(2006-08-28):
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我现在有一个24V直流水泵 需要通过调节电流(2-7A)来控制流量 但是电压不能变 请问各位现在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来实现

楼主:
有人能回答一下吗

网友A:
应该使用电位器

网友B:
做一个恒流源,在调节分流量

网友C:
调解流量即调解电流

网友D(2006-12-22):
加一个电位器来控制

网友E(2007-03-23):
水泵要控制流量,肯定要改变转速,转速变了,直流电机的端电压一定要变,不考虑电机阻抗,端电压=反电动势,反电动势的大小取决于电机转速。
楼主要控制流量,直接用个调压器就好了,何必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F:
同意楼上,流量控制应该不会采用LZ所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