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器顶部料位测量的最好方法

楼主(2006-08-28):
请教各位大侠,反应器的顶部料位一般采用什么方法测量,我看到的是有两个法兰接口,介质是聚乙烯粉料。谢了。

网友A:
需要知道: 温度,压力 防爆要求 罐体尺寸 量程
现有反向法兰 中心孔多大? 有没有开孔或者扩的可能性

网友B:
用差压变送器加反吹风测量,很多反应罐的催化剂就这么测量的

网友C:
用导波雷达测比较合适。

网友D:
反应器里一般都有搅拌器,不适合缆式导波雷达,杆式应该可以。如果没有严重的泡沫或粉尘,用超声波也很好。当然要考虑压力温度等因素。

网友E:
用差压变送器加反吹风测量,很多反应罐的催化剂就这么测量的,同意!

楼主:
我也认为这个比较好,用差压变送器加反吹风测量,但那样的话当反吹时测量十不准确的吧,怎么解决呢?

网友B:
测量十分准确,正压和负压承受相同的反吹风压力

网友F:
学习学习

雷达的应该可以
用西门子的

0755-26718900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iangyuan.com.cn

楼主:
对于聚乙烯这些容易产生粉尘的物料我认为还是用到导压管的比较准确。

网友G:
雷达导波测比较好,维护量小

网友H:
采用音叉料位计
CTS-YG型音叉料位开关

一.原理

CTS-YG型音叉料位开关依靠压电晶体使叉体产生振动。当叉体被物料覆盖时,振动减弱,这一变化通过电子电路检出后输出一个开关量,可用于上、下限位控制或上下限报警。音叉料位开关使用简单,运行可靠,在冶金、建材、化工、轻工、 煤碳、粮食等行业中应用广泛。

二.典型应用

⊙煤粉、沙子
⊙饲料、奶粉、面粉
⊙聚乙烯颗粒,聚丙烯颗粒等

三.产品特点

l.运行可靠∶音叉料位开关无可动元件.机械及电路结构简单,一经安装投运后无需维护。
2.无需调校∶由于音叉料位开关的检测不受介质电特性及密度变化的影晌,所以无论检测何种物料,安装完毕即可使用,无需现场调校。

四.主要技术指标

l.供电电压:DC24V.DC18-55V或AC50-220V 50HZ
2.工作温度∶叉体∶-40℃~l50℃ 仪表∶-20℃~70℃
3.输出方式∶DC24V供电时为继电器输出(AC220VlA)
AC50~220V/50HZ供电时为两线输出(4.4W—77W)
DCl8~55V供电时为集电极开路输出(NPN,350mA)
4.功耗∶直流供电时0.25W 交流供电时1.5W
5.动作延迟∶l—3秒
6∶最大颗粒∶被测物料应在音叉料位开关的叉股间自由通过(建议小于l0mm)

五.外型尺寸及安装方式

1.外型尺寸
如图1所示:

2.安装方法
(1).安装方式:
音叉料位开关一般可安装于仓的顶部或仓的侧壁。安装时应尺量避开进料口物料的冲击若无法避开冲击可用角钢加防护罩。
(2).安装方法:
⊙管螺纹安装;
⊙法兰安装;

六.端子图及系统连线

七.型号编制及说明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