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6-08-28):
伺服控制器在力矩控制摸试下怎样实现力矩方向和转速方向相反,即放卷控制???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了!!

网友A:
负载力矩大于等于你的驱动力矩,比如提升中的下降

网友B:
你设定个固定力矩,运行,电机就会旋转,至于怎么旋转,就完全看输出力矩和负载力矩之间的大小比较。这样控制一般不能主动稳速,速度由放卷材料的线速度和卷料半径决定

网友:
先别管怎么控制,你先问一下你伺服的供应商,你的伺服能不能长时间这么用。

网友C:
力矩的方向?不懂,占个地儿等着学习

网友D:
大于负载转拒和小于负载转拒则转向不同,你要控制转拒而不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