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请教(用万用表测电压)

楼主(2006-08-28):
我想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可以用万用表测变频后的电压吗?谢谢

网友A:
我经常是用指针表测.

网友B:
数字式也可以,我测过。不过声明,我用的是进口的万用表,它的各项保护功能比较好,国产的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