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224xp编程中次后感应的问题,

楼主(2006-08-29):
我在CPU224XP编程中遇到一些问题,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有一个间歇转盘,16个工位,在第二个工位有一传感器测量是否有工件,转盘间歇转动,每次转一个工位,当转到第七个工位的时候有一气缸带动钻头对工件进行钻孔加工,如果没有工件气缸则不用前进,有工件才工作前进。传感器感应信号为I4.2,转盘停歇信号为M2.3,气缸电磁阀运动信号为Q2.5,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1、设6个存储区VW2、VW3、WV4、VW5、VW6、VW7分别代表2~7工位是否有工件
2、转盘停止,I4.2如为ON,将1传送至VW2。I4.2如为OFF,将0传送至VW2。
3、转盘启动瞬间,将VW6内容送至VW7;将VW5内容送至VW6;将VW4内容送至VW5;将VW3内容送至VW4;将VW2内容送至VW3。
4、转盘停止后,判断VW7中的内容:是1则气缸动作,为0则不动作 用移位指令也可以。

楼主:
请问老工控,用移位指令怎么做,谢谢!

网友B:
我可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1、定义VB2、VB3、VB4、VB5、VB6、VB7分别代表2-7工位是否有工件,有工件为“1”,无工件为“0”。
2、转盘启动瞬间,将VB6内容送至VB7;将VB5内容送至VB6;将VB4内容送至VB5;将VB3内容送至VB4;将VB2内容送至VB3。
3、对转盘间歇信号M2.3的动作次数进行计数,当计数器为6时,I4.2置“1”。
4、I4.2为“1”时,Q2.5置“1”,对工件进行打孔。

楼主:
我已经按照上面朋友的方法做了,还是不行,主要体现在检测到有工件,接着工位也有工件的时候,VW392继续为1,VW393传送不了VW394,而且VW393立刻为0,程序如下所示,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network 1
LD     M2.3
LPS
A      I4.2
MOVW   1, VW392
LPP
AN     I4.2
MOVW   0, VW392

network 2
LD     M2.3
ED
MOVW   VW396, VW397
MOVW   VW395, VW396
MOVW   VW394, VW395
MOVW   VW393, VW394
MOVW   VW392, VW393

network 3
LDW=   VW397, 1
=      Q2.5

网友C:
应该是network 1的问题,network2、3都是常规写法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C:
但是network2中M2.3的执行每个信号应只执行一次。

楼主:
已经调试OK!用移位寄存器指令,M2.3每来一次信号,相应寄存器的数据右移一次,然后去相应寄存器位的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B:
除了224,你还用300系列的CPU吗?

楼主:
暂时还没有。

网友B:
最近咋不见你了?

楼主:
我最近将调派到上海分公司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