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坏了,烧IGBT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8-29):
有一台珊星11KW挂式的,启动SC1 SC2,经查驱动板 IGBT烧坏,都是U相烧的。请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最后仔细检查,发现3900UF/400V电容漏液,更换电容 驱动板 IGBT后正常,请问一下电容漏液后为什么会烧IGBT。

网友A:
要么漏液后短路,要么电路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B:
电容漏液使触发信号不正常。

楼主:
谢谢两位老兄。
由于我当时粗心,没发现电容坏换,只换了IGBT,驱动板。不带电机是可以的。一带电机,启动SC1,SC2,没试几下,又烧了了。后来仔细检查才发现电容坏了。

网友C(2008-11-05):
呵呵,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是珊星的15KW的机子,炸了IGBT,没有测量电容,换了IGBT后,发给客户用了二十多天,又炸IGBT,回来一检查,发现电容没有容量了,我郁闷啊,电容都没有用多久,才2年就没有容量了,珊星也太差了吧

网友D:
Learn,learn.addition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