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包含哪些参数

楼主(2006-08-29):
上次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参加了上海ABB电动机的性能检测,了解了电动机居然有如此多的参数及检测项目,现归纳一下:
1.定子绕组端电阻(115℃) Stator winding phase resistance               Ω
2.空载电流                No-load current                               A
3.空载输入功率            No-load stator power                          W
4.空载电流偏差            Unbalance of No load line current             %
5.堵转电流                Locked rotor current                          A
6.堵转电流/额定电流       Locked rotor current/Rated current            %
7.堵转转矩                Locked rotor torque                           Nm
8.堵转转矩/额定转矩       Locked rotor torque/Rated torque              %
9.最大转矩                Breakdown torque                              Nm
10.最大转矩/额定转矩       Breakdown torque/Rated torque                %
11.最小转矩                Pull-up torque                               Nm
12.最小转矩/额定转矩       Pull-up torque/Rated torque                  %
13.额定转矩                Rated torque                                 Nm
14.铁耗                    Core loss                                    W
15.机械耗                  Friction and windage loss                    W
16.定子绕组损耗(115℃时) Stator&

网友A:
长见识了

网友B:
这么多的参数有没有检测规范和标准呀。

楼主:
部分标准
1.定子绕组端电阻(115℃)  Ω
2.空载电流                 A
3.空载输入功率             W
4.空载电流偏差             %
5.堵转电流                 A
6.堵转电流/额定电流        %        <=5.9
7.堵转转矩                 Nm
8.堵转转矩/额定转矩        %       >=1.5
9.最大转矩                 Nm
10.最大转矩/额定转矩       %       >=1.6
11.最小转矩                Nm
12.最小转矩/额定转矩        %      >=1.1
13.额定转矩                Nm
14.铁耗                    W
15.机械耗                  W
16.定子绕组损耗(115℃时) W
17.转子绕组损耗(115℃时) W
18.杂散损耗                W
19.电流                    A
20.转差率(115℃时)       %
21.输入功率                W
22.输出功率                W
23.效率                    %          >=93.0
24.功率因数                           >=0.85
25.定子绕组温升            K          <=90
26.铁芯温升                K
27.机壳温升                K
28.轴承温度                ℃         <=95
29.进风温度                ℃
30.出风温度                ℃
31.冷却介质温度            ℃
32.定子绕组热态绝缘电阻    MΩ        >=0.44
33.振动                   mm/s        <=3.5
34.噪声LP                 dB(A)       <=88
35.超速试验(1.2nN,历时2min)        应无异常
36.短时过转矩试验(1.6TN,历时15S)   应无异常
37.耐电压试验(1880V,历时1min)      应无击穿

网友C:
很好,谢谢!一般的电机都没标那么多参数

网友D:
很专业,长知识!!

网友E:
各位大哥,小弟是freshman,堵转,转矩是什么慨念啊.

网友F:
额定电压及接线方式(星三角)
额定频率
防护等级
绝缘等级
额定转速

应该还有其他项目
水平有限
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不错,电动机铭牌上有这些参数,还有工作制式

楼主:
额定频率 rated frequence
防护等级 protection
绝缘等级 insulation
额定转速 rated speed

网友G:
电工手册也有介绍一些马达的内部参数。

网友H:
请问xue-816。现有一排涝站,4台水泵,配套电动机4*155kw。排涝站专用变压器2*400KVA。允许直接起动电动机的容量800×20%=160(KW)所以4台电动机都可直接起动。是否正确?谢谢啦!!!!!!

网友I:
非常专业

网友J:
     行家里手,参数展示!

                    …… 学习 有心人

楼主:
TO 鄱湖之滨  专用变压器2*400KVA,两个400KVA并接??
800KVA起动1台155KW电动机应该没问题,可是再起动第二、第三、第四台呢?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K:
又学了,谢谢了

网友F:
TO 鄱湖之滨:
现有一排涝站,4台水泵

水泵一般情况下可以使用
星三角启动
自偶降压启动等方式降压启动

也可以使用
液力偶合器或电磁离合器空载启动电机,
并有一定的调速功能,可节能

请指教

网友L(2006-10-16):
是ABB的电机吗?我看国内很多牌子的电机都是很简单的标了几个最普通的参数,估计出厂时都没有一个严格的检测标准。参数的缺失就给工程设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怎么国家不强制电机厂家提供完整的电机参数呢?!!!

网友M:
楼上的,ABB也没有在他的电机铭牌上把这些参数全标上

楼主:
这么多参数的检测是需要做型式试验时才要求检测的,一般只做出厂试验,提供常规的参数而已。

网友N:
有参考值没有?

网友L:
TO凤鸣岐山:涉及到具体设计的时候,很多参数都需要应用的,没提供也就很难查到,这样岂不麻烦。

网友O(2007-04-20):
不过实际应用中好象考虑不了这么多。

网友J:
实际应用中好象考虑不了这么多,但是要搞懂它!

网友P:
对的,实际用户不用考虑那么多.

不会,学习!

网友Q:
专业,行家
值得学习

网友R(2007-12-20):
记住常用的几项就行了。

网友S:
不错啊,我自从当电工还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电机的参数呢,有好多都看不大懂,对了,我们这里有一台0.185的电机,半个月烧了两台,烧的时候,都是滚汤的,拆下看里面的线圈没有一相是发黑的,用万用表量就不对,兆欧表摇,都对地,晕死,

网友T(2010-07-06):
长见识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