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BX2-500的电焊机需要多大的漏电断路器?

楼主(2006-08-29):
我用100A的高分式漏电断路器老跳闸,到底该用多大的漏电断路器呢??

网友A:
你的问题不是多大的问题,而是你的焊接线与外壳接触了.漏电跳闸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电焊机是不能用漏电保护器的。

网友D:
电焊机是可以用漏电保护的。
如果通电就跳闸,说明电焊机漏电。
如果通电不跳而是使用中经常跳,一方面考虑电焊机初级是否漏电,一方面考虑漏电保护器的问题。
BX-500焊机属于普通焊机,但是工作电流一般比较大,质量较差的漏电断路器容易因工作时大电流的冲击(特别是使用380V二相电时),容易跳闸。主要是断路器内部的漏电检测电路简单,功能不良所导致。

楼主:
忘了说明,跳闸时不是漏电动作的,是内部热保护动作的。

网友E(2008-07-26):
对的!!电焊机可以用漏电保护的,我上次就用了一个30MA的。

网友D:
100A 的不应该跳,如果跳,那你就看是D字尾还是C字尾,应该用D字尾,如DZ47-XX-D。如果还跳,那就是分断器有问题。

网友F(2009-04-13):
12台BX2-500的焊机需要总电源多大,2个250A的断路器应该够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焊机是不能用漏电保护器的。
我们车间的焊机用的全是漏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