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求助安川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8-29):
现有一台安川616G5 220V 11KW的变频器,维修后在我处试一切正常,我带的是三相4.0KW的电机,但送到用户那试机总是出现GF的报警信号,无法复位。请哪位指教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负载都检察了没发现毛病,换台电机还是报警GF。

网友:
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或一个电流互感器出问题。

网友A:
建议你着重检查电流互感器.

网友B:
霍尔传感器或IGBT模块有问题

网友C:
IGBT损坏的可能性较小,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问题可能出在驱动电路PC923或PC929上,检查一下三组驱动输出电压是否一样,不一样的话肯定是PC923或PC929坏了。

网友D:
检查一下主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E:
电流检测或PC929有问题,PC923坏的可能性不大,检查驱动波形

网友F(2006-10-19):
把接地保护参数取消,L参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