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采集卡

楼主(2006-08-29):
  新手马上要进行个实验,需要对我们前面经过AD采样之后的数字量,进行保存,AD采样的频率大概27MHZ左右,我应该选择哪种采集卡呢?ADC目前暂定8BIT的
   研华的一些数字量采集卡支持的最大采样速率是多少?怎么来设定的呢?我在用户手册上还没看到.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由于本人是学生,所以推荐的采集卡最好不要太贵,不然老板就会不爽了,呵呵

网友A:
这个速度的怎么也要2万多吧。

网友B:
研华PCI-1714,4通道同步30M采集卡.你可以去网站查查是否可以满足你要求.如果你只是要求一路27M采样,才实时保存的话,有点难度,因此存盘速度是瓶颈,除非采用高速SCSI硬盘.同时最软件能力要求很高.

网友C:
研华的哥们,先把需求搞清楚好不好,要不会丢人的!人家是要把量化的模拟信号传输到计算机中!需要的是高速IO卡!还有高速存盘的瓶颈不仅在于硬盘,还有windows系统、总线带宽。。。

网友D(2007-03-31):
请再说详细点,到底是采集模拟量,还是经过A/D后的数字量,要说清楚。

网友E:
传感器输出是什么量。开关量,模拟量,还是脉冲

网友E:
我公司大量出口的PCI总线50M采集卡并行4通道价位在2万一下。想了解的可以跟我们联系。JIM@VIDTS.COM.

网友F:
说清除了吗!搞得大家一个人理解一个意思!

网友G:
搂主不来了?自己也不明白自己要采集什么了?确实弄得理解大相径庭了。呵呵!!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