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电路图的问题

楼主(2006-08-29):
这是一个启动电压逐渐升高的自耦减压启动电路图,
如图:

电路是现在自耦变压器二次电压下启动,然后转入自耦变压器部分绕组降压启动,在转入全压运行。启动时电压逐渐升高,切换过程中电机不脱开电源,启动平稳,有效地防止了交流接触器在切换过程中产生电弧,避免了电动机受二次涌流的冲击。
 工作原理我就不用讲了吧。大家都会分析了。这里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我在图纸上画圈的部分,那两个分别是时间继电器KT1\KT2的瞬间启动自保触点,图纸说明上说这两对触点是防止时间继电器在出现问题时,保护电路,从而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断开电路,使电机停止。例如:KT1的自保触点,它是在启动时,当时间继电器KT1线圈断线时,时间继电器部动作,这是松开启动按钮SB2时电机就立即停止,防止电机在低压下长时间运行。
 但是我在分析电路时,看到这个时间继电器的自保触点根本不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时间继电器在断线下,电机还可以启动,因为有KM2的自保触点,这样电机在低压下还可以启动并可以长时间下运行。这是我自己的分析。
 我希望大家给我分析分析,看看是不是可以去掉这个触电,这个触电倒地在这里起不起作用。
望大家发表意见,提一提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大家相互学习。

<!--图片标记1-->

网友A:
晕!
图在哪里呀?

楼主:
TO 老菜鸟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明明是发图了,可是出不来。我也没办法
你知道怎么发吗?
 那你就说一下在什么时候会用到时间继电器的瞬动触电,

楼主:
TO 老菜鸟
 如果感兴趣,我可以给你发邮件,留下你的邮箱

网友B:
你还是重新将图发上来再讨论吧!
时间继电器的瞬动触点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A:
要不你把图邮件给我,我帮你发吧:deshengwu@tom.com

楼主:
这是电路图。请大侠指点

网友C(2010-01-25):
我是一个修电机的  自己开的店 请问各位哪位名师能够指点我 怎样学习各种控制电机的电路  ?

哪位师傅想收徒弟  我想拜师

网友C:
我 的 138 9570 4443    最好信息 联系     有 修电机 找我 好 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