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76H5 报OC

楼主(2006-08-29):
有一台安川676H5 37KW的变频器,修理后在调试中带4KW的电机一切动转正常,到用户现场后报OC,拿回来后还是运转正常找不出别的原因,请哪位给指点一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检查霍尔传感器

网友B:
检查一下变频起的接地,必要时把外壳接地取消

网友C:
检查现场电机是否短路或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