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多路复用的问题(急!!)

楼主(2006-08-29):
资料中说在定义两个特殊定时器输入输出对象时,在复位之后最后定义的起作用,可以通过调用io-select()函数来进行切换定义.为什么定义成edgelog输入对象后就会出现错误,提示说是io定义冲突,而定义成其它的就不会出现错误呢????????
具体程序如下
IO_4 input edgelog clock(7) jb;
IO_4 input bit jb_up;
IO_5 input pulsecount freq_test;
priority when(io_changes(jb_up) to 1)
{
    char m,edges;
    unsigned long in_buffer[30];

    edges=io_in(jb,in_buffer,20);
    for(m=0;m<edges;m++)
    {
        in_buffer[i]=in_buffer[i]+0x4000;
    }
    io_select(freq_test);
}
priority when(io_update_occurs(freq_tes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