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和零线间为115v,怎么回事?

楼主(2006-08-29):
想请教个问题:
    闸刀的零线保险丝被烧断,火线保险丝无损,测得闸刀下方零线火线间电压为115v,这是怎么回事?谢谢回答。

网友A:
零线为什么加保险丝??一般不主张零线加保险丝。
零线和火线间电压为115V,可能的原因:
1)零线是否存在漏电,导致保险丝烧断?
2)负载不均衡,零线电压不为0。
3)负载是否断开?

网友A:
哎呀,可能我想的复杂了,上述1)可以删除。

网友B:
闸刀下方零线肯定还接到别的东西,已经不能称其为零线了.

网友C:
因为零线已断,你所测量的零线与火线间的电压其实就是你所用负载两端的电压

网友D:
此时零线悬空,115v为感应电压。

网友E:
零线不应该加保险!
115V为零线悬空时的感应电!

网友F:
零线已经断开了啊 笨蛋  基本的东东啊

网友G:
零线已经断开

网友H:
现在零线已经断开,不应该再叫零线了,而火线对零时为22OV,他的电位不为零,所以你测的115V是正确的.把零线接通了,就是220V了.

网友I:
测了闸刀上端头电压么?

网友J:
此电压为虚电压,看看,能不能点亮一盏灯

网友K:
我同意别墅的观点.

网友L:
    你用电的地方如果是三相四线的话,总的零线接触不好的话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M:
零线有接地

网友N:
下面引用由科达在 2006-9-1 23:02:00 发表的内容:
  零线严禁加装保险及开关
--------------------------------------------------------------------------------------------
这位老兄,我就不同意你是观点,在老式用的双刀开关中,零线和火线都有保险及开关。

网友O:
以后切记林下零线切记加保险,既然零线断了那么下方就不应该带电不过断零线后零线能感因出220V的电压

网友P:
零线已经断开,不应该再叫零线了,此电压为虚电压

网友Q:
你是用数字万用表量的,显示的是感应电压是100V左右

网友R:
零线已经断开了啊

网友S:
因为零线已断,火线通过你的负载串接,所测量的原零线与火线间的电压其实就成你所串负载两端的电压

网友N:
一切很正常

网友T:
测电笔氖灯若亮,相线接地

网友U:
下面引用由我要变强在 2006-9-2 16:36:00 发表的内容:
零线已断开
--------------------------------------------------------------------------------------------
同意此观点,

网友U:
同意共创美好的观点,如果灯不亮,证明是虚电压。

网友V:
测量操作不规范,不好说

网友W:
能不能把你的问题说的再细一点呀,说的太大不好判断

楼主:
零线烧断后测得闸刀下方火线零线间电压为115v,是用数字万用表测的,再装上保险丝,合闸,烧断,但有时候不烧断,不烧断时闸刀下方火线零线间电压为220v。但还是有时候被烧断,如此反复,请各路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dongguolaotou:
测电笔氖灯若亮,相线接地
--------------------------------------
零线烧断时,我用试电笔测闸刀下方零线时氖灯确实亮。请大哥说细点,我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X:
感应电压?

楼主(2006-09-29):
什么是“有虚接“啊?本人非电专业毕业。

网友V:
你的电源是正常的,测量方法不正确。零线不要加保险丝。

网友X:
还需进一步测量.

网友Y:
看看下图,再分析闸刀的零线保险丝被烧断,火线保险丝无损,测得闸刀下方零线火线间电压为115v,是怎么回事?
  其中两个电容是滤波电容器。

网友Z:
你们家用的电炉的闸刀的零线不接保险吗?我想知道,合上闸刀零线有电流吗?有多大?

网友AA:
大家分析了这么多都没分析到点子上。只有人云亦云前辈的图能说明一点问题,但需要补充。大家看看此图:

网友AA:
之所以有这个115V电压出来,核心原因是由C0引起,C0可能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电容(如用电器的开关电源上就有此接法的电容),也可能是电器内部的分布电容。由于断电后,用电器的开关并未断开(这里假设用了一盏灯),这个负载和电容C0串联后接地形成了回路,用万用表量得的电压正是负载在这个回路上的分压。当然即使负载断开了,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的时候,万用表的内阻也相当于接了一个负载上去,这就是人云亦云图示的一种情况。

总之,量得有电压的“罪魁祸首”是电容C0,还得满足负载和C0串联形成回路这个条件。

楼主(2007-04-13):
[b]我现在想问的问题是,这种保险丝反复烧断的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B:
保险丝选的多少安的?用钳表测一下负载电流,看是否是保险丝选小了,建议改用空开。

网友AC:
为什么要在零线加保险丝,火线的保险是几安的,是不是太大了.
另外劝你把闸刀换空开吧,搞不好那开拉弧了,你就知道他的利害

网友AD:
零线是不能加上保险丝的,空开可用的.若零线先断开,有负载存在其零线与火线会直通,此时的"零线"与地会形成220V."测得闸刀下方零线火线间电压为115v"是空的

网友AE:
  “ 零线烧断后测得闸刀下方火线零线间电压为115v,是用数字万用表测的,再装上保险丝,合闸,烧断,但有时候不烧断,不烧断时闸刀下方火线零线间电压为220v。但还是有时候被烧断,如此反复,请各路高手赐教。谢谢。”

1、测得闸刀下方火线零线间电压为115v,是因为零线断线零点漂移;
2、你家零线保险烧,其电流是另外两相的单相负载的零线通过你家的保险和你家的负载串联到你家的火线构成回路;
3、另外两相的单相负载端电压超过220V,你家的负载电压低于220V ;
4、如果零线恢复接通,大家的电压都恢复220V;
5、你应该从你家的零线一直查上去,找到断点或接触不良处,处理好即可!!!

网友AF:
115应该是火线与地间电压

网友AG:
负载接零线端接地了.
该处地与零线有电位差,所以,当你重接零线的保险后,零线的电流会比较大.

网友AH:
两相线路中运行时零线和火线的电流相同'但是火线容易断

楼主(2007-06-01):
回复:你家零线保险烧,其电流是另外两相的单相负载的零线通过你家的保险和你家的负载串联到你家的火线构成回路
是什么意思,能图示一下吗?谢谢。

网友AE:
1、你家和邻居家的零线N公用,可是该零线N在进你家和邻居家之前已断;
2、这样邻居家的负载和你家的负载通过断了的零线N串起来,分别接在邻居家的火线L1与你家的火线L2上;
3、你在你家测火线L2与零线N的电压是115V,这时邻居家的火线L1与零线N的电压高于220v可能是265v;

网友AI:
如果真有这样的实例,必须按照安规从排线路。如果是在玩概念自己好好动脑筋,不要不动脑筋吃现存的,不会得到答案的。而且答案都是错的。从三相电路的原理进入。

楼主:
回复:欣欣向荣
实例就是我家的电路,出故障后重新布线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答案是对是错不清楚,因为给我查线电工是无证的,理论基础可能较差没查出来,但随着问题深入,我觉得答案可能就在大家的答复之中。

网友AJ:
下面引用由芯片级维修在 2006-9-30 7:11:00 发表的内容:
  之所以有这个115V电压出来,核心原因是由C0引起,C0可能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电容(如用电器的开关电源上就有此…
--------------------------------------------------------------------------------------------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AK:
中间串有其他负载。

网友AI:
检查线路上是否有接地短路,用万用表去测量有时会测得虚的电压,为什么是虚的呢,熔丝熔断时会散开些金属粉末在闸刀瓷板上就有个电阻在上面,万用表负荷太小通过电阻正好测得电压。用一个灯头旋上一个220V/25W灯泡引出灯头内的两根线,联接火线和零线的输出,合上闸刀开关断开的熔丝不要连接亮就有接地短路。或拉开闸刀开关,一头接火线输入另头接火线输出看灯泡是否会亮,如果亮就是有接地短路。一路一路的断开线路,在断开某一路时灯灭了就是这路有接地短路,检查接地短路两线直接短路用一个校火灯来检测有很多方法这只是其中之一。

网友AL(2010-10-30):
如果是这样额话。应该是你家的火线接触不良,如果不是接头氧化就是以前连接就没连好,要是用大负荷应该会没电吧。查查接线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