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热电偶是何要求

楼主(2006-08-29):
各位大侠,铠装热电偶WREK-631是什么意思啊?500/600长度是怎么划分的?谢谢

楼主:
它是不是锥行的啊?和普通的圆柱行有何不同?631是何意思

网友A:
WREK -631 分度号E,固定螺纹锥型铠装热电偶
6 固定罗纹锥型
3 防水式接线盒
1 设计序号(升级代产品,深盲孔技术整体合金材料打孔)
500/600 通常是指总长,但有时也表示插深,总长(L)=150+插深(l))
631系列热电偶为锥型,它的公称压力≤30Mpa,流速≤80m/s,普通螺纹≤10Mpa,早年631的最长的总长为400,随着技术的完善与不断发展, 现可做到650。
有需要技术支持或其他方面的需要请来电!
我司专业生产热电偶,热电阻,等温度,压力自动化仪表,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 289939636
e-mail:wanwo_offic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