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无接触纱线在线计长器

楼主(2006-08-29):
纺织设备细纱机纱线计长大多使用导纱轮,有无非接触式的在线计长方式,可以消除导纱轮计长的弊病,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可以利用罗拉的周长外加一感应头即可,

楼主:
谢谢!有无光电式计长仪器

网友A:
没有无光电式计长仪器,一般都是利用罗拉或者滚筒的周长外加一感应头来测量。

楼主:
我查到转杯纺上有光电式计长、断头检测,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断头检测可以,光电式计长没用过,怎么计呢?要是兄弟查到什么型号请告诉那儿生产的,多谢了

楼主:
我确实有一项技术,可以实现光电计长,成本可以控制在100元以内,但计长的速度限制在60米/秒。如果兄弟是这方面的行家,我们倒可以好好交流一下。

网友A:
每分钟3600米的速度?
我这有台检测试验设备是用光电计长,用在梳理机上不过是用时间周期乘以车速来求的。

楼主:
哦,是60米/分,抱歉!有实用价值吗?

网友A:
发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B:
小弟最近也在改进一台倒筒机的计码长控制,很有难度,我们那个倒筒机是盘出来锥型纱锭,所以计长时不好抓测定点,劳烦兄弟给点意见!13588106677,唐康华,小弟在纺织公司做机电维修八年,交个朋友,多联系!

网友A:
倒筒机最少都有200米/分以上吧,加一个导纱的测定点比较好。

网友C(2006-11-10):
关注中...
络丝机计长自动切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