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 ECO 控制电压正常,却把模块烧了

楼主(2006-08-29):
我有一台SIEMENS ECO 75KW机子,驱动故障修复好,量电压正常+5V,可是一上电就把模块烧了,重新仔细量电压,示波正常,重新换模块上电又烧了,烧的都是N桥臂,其他两块没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你的驱动肯定还未修复.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控制板(CPU)坏了。

网友C:
只要驱动输出波形正常就不可能炸模块,在检查检查驱动吧???看好波形。。。。。。

网友D:
好好查查驱动电路吧,修好了再加模块,主要查驱动周围的bcp53,55等及其他短路情况.是哪的,西北区的话可以交流.ylbpq@163.com

网友E:
诸暨修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