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大家合作

楼主(2006-08-29):
项目:数字显示表电路部分(含软件和硬件)
要求:1,空间:鉴于空间要求,尽可能把电路作小.(有火柴盒小才好)
     2, 包含RS485或RS232.
     3, 模拟量输出(4-20MA,0-5V可选)
     4,带节点输出
     5,调零功能.
     6,能耗尽可能小,最好是纽扣电池就能持续使用最少1年.
     7,成本在90元以内.
     就和大家常见的显示仪表功能相同,不同是功能要求尽可能强,尺寸尽可能小,能耗尽可能低,成本尽可能低.

欢迎大家来发表高论,无论你在那里,希望我们能够合作,当然报酬也是有的,但要做完了才能拿哦,呵呵

楼主:
难道有难度吗?

网友A:
什么是‘带节点输出’?

网友B:
‘带节点输出’应该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B:
这个技术要求难度比较大。

网友C:
个人认为,不可能实现。
1、体积太小,要输出模拟量,和通讯信号,电池能量要使用1年,简直不可思议。
2、成本90元内,后面再加个零,都不一定做得到。
3、模拟量输出,A/D要几位?
4、节点输出,如此体积,继电器装得下吗?晶体管输出倒是可以。

接线端子都没地方安了!!!!呵呵!!!

网友D:
我们倒是可以实现 ,就是成本90元以内我们不太感兴趣!
我成本85 卖给你90? 我成本90 卖你100? 一点意思没有

呵呵 不好意思 我的目光就这么短

网友E:
同意量子风
___
呵呵,我们有全套的技术,(数显配流量都可以)成本这块不可能这么算!

网友F:
不可能吧!

网友G:
带继电器输出?电池用半年?有没有搞错?

楼主:
90成本是我将来自己装配,零件成本而已
节点输出也可以其他形式
越小越好不是让你做成火柴盒那么大

好了,我想说的是谁可以做这种开发,我不是要买你的产品!!!!!
站在公司角度的我觉得你最好是研发的,而不是销售的,我要买的是你的研发产品,而不是你生产的产品.

网友H:
用带这些功能用钮扣电池工作一年是不可能的,其它的技术上没有大问题,已经有现成的产品,面板尺寸48×48。至少元器件成本问题,90元左右应该可以下得来,但如果没量的话估计够呛。

网友I:
纽扣电池在有数码显示管上用一年,够戗。存储数据还差不多。
估计五年内不现实。等电池容量的技术水平提高后应该可以

网友J(2008-08-04):
我有一个解决方案,其他的都好办,只是一点由钮扣电池供电数显表显示一年可能是个问题。

如果有意可以电话给我15010771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