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如何进入老式数控立式车床的DOS系统

楼主(2006-08-29):
我今天换岗位,明天去上班的地方有一台立式车床,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不能被删掉,可是编程的时候又很容易被删掉,现在他们要我想办法进入DOS系统,就可以复制那个参数了,但没有人知道怎么进那个DOS系统。明天是我第一天去那里上班,我好不容易才调到那个岗位去,大家帮帮忙啊!
车床的确切型号我还不知道,是很老的一部床子了。
谢谢了

网友A:
什么型号的?至少是什么厂家的?否则很难为您解决。

网友B:
是不是所谓工控PC机做的机床呢?你开机按住F5或F8键。

网友C:
有软驱接口吗?
我以前见过一台IC Bonding机,每次出现故障时都是用DOS启动盘进入DOS,用磁盘对拷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