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M331一路模拟量信号不对,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6-08-29):
在维护PLC过程中,有一路热电偶信号,在显示不对后,通过查看,在接上热电偶与不接热电偶结果都是显示32767,它的上一路通道信号,也不正常,它没接任何信号,也有一部分毫伏电压。但其它的热电偶备用通道,量电压是没有的,为0。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两路通道都已经坏了。再遇到类似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请专家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A:
需要检查热电偶是否断线。另外注意SM331的通道设置是否符合外部信号。

网友B:
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程序设置问题,另一个就是西门子模块旁边的模板看看对不对。如果都对,就有可能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C:
看一下通道设置是否

网友D:
看一下模块旁边的设置是否正确,有ABCD四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