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为何我的电容很容易爆?

楼主(2006-08-29):
最近碰一麻烦,就一简单的全桥后一个电容作滤波,用一7812稳压后作两个DC12V的小型继电器的电源。这个电容为1000uf/50v。郁闷啊!

网友A:
你把电容的正负极搞反了吗?

网友B:
小型继电器
有续流吗

网友C:
改成2200uf/50v或3300uf/50v试试

网友D:
因为有感应电动势,建议用耐压更高的电容器,如/100V。当然,如果质量不好,多高的耐压都是白搭。

网友E:
最好加装续流二极管,否则反向电压很高,极容易将电容打坏。

楼主:
没有续流二极管,但是一直用了好几年了,都没有问题。我也没有接反啊。我在电源部分都并有103的小电容了,都还爆。。。

网友F:
你的电容入场前都不测试吗?
找你的电容的供应商把,他一定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G:
电容的质量问题的可能大一点,要不就是整流全桥中有一只二极管坏了。

网友G:
电解电容一但有交流电流通过必爆

楼主:
我的整流全桥、电容都换新的了。
to: jiesheng 电解电容一但有交流电流通过必爆
那么有多少的交流电压电容也会爆呢?
但是我那交流电压没有啊。。。

网友H:
你的变压器是多少伏交流输出呢?

网友I:
小型继电器有续流,还有与7812有关

网友I:
小型继电器有续流,与7812有关

楼主:
我的变压器是AC12伏交流输出。
我发现在工作的时候7812的电压可以到40伏这样!!!见怪了,我的7812后面还有一个正向二极管的啊??按理说电压不能反串的吧?又不是交流电!郁闷啊!1

楼主:
我的电容应该是电压超过时爆的

网友J:
晕倒,你的7812电压可以到40V?
你我是什么东东啊?
变压器不对吧,同时你的继电器是电感负载,当继电器动作时,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应电压,同时变压器本身也是一个电感,有可能会在继电器动作时产生比较大的电压。
我还怀疑你的负载是不是相当轻,可以考虑加一个大功率的电阻做假负载,假负载放在7812以前。
上面的同志说得对,你要在继电器上并一个反向二极管,如有必要可以加多一个小电阻串一个小电容并在继电器上进行吸收。
呵呵呵,反正是瞎想,不要见怪,不过如果你真的想解决问题,请把下面这几个参数报上来,我想是可以帮你解决的。
1、变压器的输出电压?
2、变压器的功率?
3、你那边的市电稳不稳?
4、你的继电器是多大的什么型号?

网友K:
7812管脚用错了,有中间脚不是地的7812,换个试试。

网友J:
gkong说得有可能。

网友L:
什么也不要怕,有我们这些做工控维修的,有需要交流地方可以联系我们,0769---23157160,手机13669852127,找曾先生,网站是http://www.szlifeng.com , http://dglifeng.ic37.com

网友M:
在小型继电器线圈上反并联上一个二极管,试试看怎么样

楼主:
上回我说过我的电压没有交流成分是在没有带负载的情况下测的,现在是错了,在加工的时候有交流电压冒出来了,你们说是交流把我的电容给爆了,还是交流+直流把我的电容给爆了?接地没问题啊?继续郁闷中。。。。的问题

网友N:
如果是40V后面的东西 全完了

网友J:
你用的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啊,如果是开关电源,电源本身如果没有假负载的话,你一定要加一个负载,否则电压会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