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以下37-300 STL程式

楼主(2006-08-29):
请哪个大虾能详解下,小弟先在这里谢了
OPN   DB    10
LAR1  P#DBX 60.0
L     1
T     #TEMP11
L     10
M003: T     #TEMP10
L     W [AR1,P#0.0]

L     #TEMP12
<=I
JC    M001
JU    M002
M001: L     #TEMP11
+     1
T     #TEMP11
+AR1  P#2.0
L     #TEMP10
LOOP  M003
M002: LAR1  P#DBX 110.0
L     #TEMP11
T     #OUT6
M004: T     #TEMP11
+AR1  P#10.0
L     #TEMP11
LOOP  M004
LAR2  P#DBX 530.0

楼主:
没人懂?还是不屑?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理解间接寻址,弄明白了,就很好理解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就是不太理解间接寻址才来请教的。
L     W [AR1,P#0.0]以能说下这条的意思吗?

网友A:
可以理解为把dbw60的数据装载到累加器里

网友B:
我来试试:
OPN   DB    10  //打开DB10
LAR1  P#DBX 60.0  //把DB10.DBX60.0的地址放到AR1
L     1
T     #TEMP11     //把1付给TEMP11
L     10          //置循环次数为10
M003: T     #TEMP10
L     W [AR1,P#0.0]   //读DB10.DBW60

L     #TEMP12         //读TEMP12
<=I                  //如果DB10.DBW60<TEMP12
JC    M001           //跳转到M001
JU    M002            //否则跳转到M002
M001: L     #TEMP11
+     1
T     #TEMP11         //TEMP11=TEMP11+1
+AR1  P#2.0           //地址积存器增加2BYTE
L     #TEMP10
LOOP  M003            //循环M003
//上面的循环是依此查找DB10.DBW60~DBW78里小于TEMP12的值的数量并且放到TEMP11;当查找到或查找完后执行下面的程序

M002: LAR1  P#DBX 110.0 //把DB10.DBX60.0的地址放到-AR1

L     #TEMP11
T     #OUT6    //TEMP11付给OUT6;并且置循环次数为TEMP11

M004: T     #TEMP11
+AR1  P#10.0   //地址积存器增加10BYTE

L     #TEMP11
LOOP  M004     //循环M004

//以上这段程序是根据TEMP11的值重新定位AR1

LAR2  P#DBX 530.0    //把DB10.DBX530.0付给AR2

L     5
M005: T     #TEMP11   //置循环次数为5

L     W [AR1,P#0.0]   //把AR1指定地址的WORD付给AR2指定的
T     W [AR2,P#0.0]
+AR1  P#2.0
+AR2  P#2.0          //AR1/2指针增加2BYTE
L     #TEMP11
LOOP  M005         //循环M005

//这整段程序相当于:
1.查找DB10.DBW60~78小于TEMP12的数的数量,并且由该量来定位要COPY的值的地址
2.定位要COPY的值的地址DB10.DBW[TEMP11*10+AR1]
3.COPY到响应的位置:
      DB10.DBW[TEMP11*10+AR1+0.0]-->DB10.DBW530
      DB10.DBW[TEMP11*10+AR1+2.0]-->DB10.DBW532
      DB10.DBW[TEMP11*10+AR1+4.0]-->DB10.DBW534
      DB10.DBW[TEMP11*10+AR1+6.0]-->DB10.DBW536
      DB10.DBW[TEMP11*10+AR1+8.0]-->DB10.DBW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