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fm355/fm455的具体使用,并且FB31各个管脚如何定义,需要使用过的人帮助,谢谢?????????

楼主(2006-08-30):
本人在工程项目中要使用FM355/FM455模块,问一下具体如何使用,是否都要调用FB31,并且FB31各个管脚如何定义呢,可以直接采集模拟量用做它用吗,谢谢

网友A(2008-10-17):
可以在定时中断OB35里面调用FB52 FB53 ,给他们分配个背景数据块,然后打开背景数据块就能看到FB52和FB53的参数设置了,详细使用方法可以看其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