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对象使用问题

楼主(2006-08-30):
edgelog(input)和pulsecount(input)能在同时使用吗,为什么同时定义的时候会出现io使用冲突啊!他们在同时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A:
他们的作用不同但都是针对input进行的信号识别处理。前者检测边沿,后者检测计数。
提示冲突既是要求针对不同的io进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