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用问题

楼主(2006-08-30):
变频器常见问题:[/b]
一. 为什么漏电断路器在使用变频器时易跳闸?
    这是因为变频器的输出波形含有高次谐波,而电机及变频器与电机间的电缆会产生泄漏电流,该泄漏电流比工频驱动电机时大了许多,所以产生该现象。
变频器操作输出侧的漏电流大约为工频操作时的3倍多,外加电动机等漏电流,选择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应该大于工频时漏电流的10倍。

二. 使用变频器时,电机温升为什么比工频时高?
这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形不是正弦波,而是畸形波,在额定扭矩下的电机电流比工频时要多出约10%左右,所以温升比工频时略有提高。
三. 怎样调整转矩提升?
A.当转矩提升设置过高,而负载很轻时,由于产生电机铁芯的磁通饱和,电流将增加,变频器可能会产生过电流保护,所以当负载减轻时,为提高电机效率,应减小该设置。
B.而对于重负载,适当提高转矩提升设定值,可以对定子绕组和电机电缆产生的电压降损耗进行补偿。
四. 何为载波频率,如何调整?
A.SPWM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一系列的脉冲,脉冲频率等于载波频率。
B.在电动机的电流中,具有较强的载波频率的谐波分量,它将引起电动机铁芯的振动而发出噪声。如果噪声的频率与电机铁芯的固有震荡频率相等而发生谐振时,噪音将增大。为减小噪音,变频器为用户提供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载波频率的功能,以避开噪音的谐振频率。
C.载波频率的谐波分量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对外界电子设备会产生电磁干扰。
D.从改善电流波形的角度来说,载波频率越高,电流波形越平滑。但是,对外界的电磁干扰也越强。
E.载波频率设置越高,电机噪音越小,但是变频器自身功率器件开关损耗越大,变频器发热越严重。载波频率设置越低,电机噪音越大,但是变频器自身功率器件开关损耗越小。
五. DC制动
用途:(1).用于控制某些设备的精确停车,避免出现低速“爬行”现象,在停机时启动该功能。
     (2).因为变频调速系统总是从最低频率启动,如果在启动时,电机已经有一定转速,而变频器未设置转速追踪功能,则会出现过电流或过电压现象。
六. 为什么负载电机额定频率要与电动机一致?
本功能参数定义基频
A. 若基频设定低于电动机额定频率,则电动机电压将会增加,输出电压的增加,将引起电动机磁通的增加,使磁通饱和,励磁电流发生畸变,出现很大的尖峰电流,从而导致变频器因过流跳闸
B. 若基频设定高于电动机额定频率,则电动机电压将会减小,电动机的带负载能力下降。
七. 什么是转差补偿?
含义: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适当提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内部提高,实际显示不变),以补偿由于负载的增加而引起的转差增大。
八. AVR功能
当电网电压下降时,自动的适当降低基准频率,从而维持磁通K*U/F不变,以保证电动机的带负载能力不变。
九. 负载一般有哪几种?
(1).恒转矩负载
      不同的转速,负载阻转矩基本恒定。输出功率与转速成正比。如皮带输送机。
(2).恒功率负载
         不同的转速,负载功率基本恒定。输出转矩与转速成正比。如各种薄膜或薄板的卷绕装置。
(3).平方率负载
     负载阻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如风机和泵类。
十. 几种特殊电机的变频调速
A.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绕组是一组星型连接的三相绕组。三相绕组的端点分别与三个集电环相接,通过集电环与电刷和外接的电阻(启动或调速用)连接。
采用变频器调速后,转子绕组没有必要接电阻,故可以将三相绕组的端点用导线直接连接即可。

B. 电磁制动电动机
由普通电动机和电磁制动器组成。电动机与电磁制动器同时接入电源,电磁铁的衔铁被吸上,使电动机转子自由转动,切断电源后,制动器的励磁绕组失电,转子迅速停止。
采用变频器调速后,应将电磁铁的励磁绕组电路接至变频器输入侧,并且必须保证和电动机同时通电。
十一. 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动机时的容量选择
A. 几台电动机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启动时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几台电动机的最大工作电流之和。
B. 几台电动机依次启动时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除最大那台电动机之外的其余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加上7倍的最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总和。
十二. 变频器的干扰方式及处理
A. 传播方式:
(1).辐射干扰
(2).传导干扰
         B. 抗干扰措施
            对于通过辐射方式传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布线以及对放射源和对被干扰的线路进行屏蔽的方式来削弱。
            对于通过线路传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在变频器输入输出侧加装滤波器,电抗器或磁环等方式来处理。
            具体方法及注意事项如下:
            (1).信号线与动力线要垂直交叉或分槽布线。
            (2).不要采用不同金属的导线相互连接。
            (3).屏蔽管(层)应可靠接地,并保证整个长度上连续可靠接地。
            (4).信号电路中要使用双绞线屏蔽电缆。
            (5).屏蔽层接地点尽量远离变频器,并与变频器接地点分开。
            (6).磁环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电源线和输出线上使用,具体方法为:输入线一起朝同一方向绕4圈,而输出线朝同一方向绕3圈即可。绕线时需注意,尽量将磁环靠近变频器。
(7).一般对被干扰设备仪器,均可采取屏蔽及其它抗干扰措施,如注塑机温控的处理。

网友A:
很不错啊,很有用的,正好有我想知道的

网友B:
 使用变频器时,电机温升为什么比工频时高?
这个问题要解决才行呀?谢谢

网友C:
变频器对其柜内的直流回路是否产生影响??

网友D:
 你好!很不错呀?我想问一下ABBACS140的变频器在现场时回出现突然冒烟,变频器没有电,开不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是什麽原因请告知。万分感谢!我的邮箱是:hc5128@126.com  或是hechaowuyune@163.com

网友E: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安川616G5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F:
我想知道在不知道变频器的密码时如何进入参数设定?

网友G:
好东东,顶,希望再来点

网友H:
写的不错。以后继续!!

网友I:
答案是不是写反了?

十一. 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动机时的容量选择
A. 几台电动机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启动时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几台电动机的最大工作电流之和。
B. 几台电动机依次启动时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除最大那台电动机之外的其余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加上7倍的最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总和。

网友J:
我们用的是ABB 的 有一问题45KW的变频器,用在45KW的电机上(风机)只能给到43HZ,高于43HZ就自动报故障(过流)请问各位高人是什么原因?

网友J:
我们用的是ABB 的 有一问题45KW的变频器,用在45KW的电机上(风机)只能给到43HZ,高于43HZ就自动报故障(过流)请问各位高人是什么原因?我的邮箱 lxb19831212@163.com

网友K:
我有一台施耐德ATV38 35KW变频器,在本公司试机正常,拉到工作现场,一上电就会冲乱所设参数,工作现场其它设备均未开机,而且在这台变频器同一空开下试另一台施耐德ATV38 11KW变频器又正常.请教各位高手这问题出在哪?我的邮箱是 ljyh8761@yahoo.com.cn.多谢!

网友L:
请问,日立SL-100型变频器的参数如何锁定

网友M:
一台IHF-15K 变频器,刚接好线,制动电阻剧烈发热
查P,X端输出566V直流电压,请李老师帮忙分析一下,估计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急盼回复!!!!

网友N:
台安变频器好吗?

网友O:
顶,好东东当然要顶。

网友P:
专修进口变频器,什么品牌都可以,联系人曾工,电话0769-23157160.13669852127 欢迎浏览我公司网站http://dglifeng.ic37.com/

网友Q:
我怎么也觉得第十一项的关于拖动多台电机的说法有点反了呢

网友R:
我也觉得第十一项好像说反了,还有一台变频器后多台电机依次启动应如何控制?望赐教谢谢!

楼主:
详细技术问题可以给我发电邮:zhl6666@163.com或zhaolong0914@sina.com.
第十一相望大家仔细看,在多台电机同时启动中要求的是最大电流和.
顺序启动中要求的是最大电机启动的7倍以上的电流加上其他电机启动电流的和,
要注意的是:在一拖多台控制中存在多台电机的保护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S:
好文章,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加为好友,有问题和不懂地方可要多找你啊

楼主:
变频调速技术的应用
直流调速系统和交流调速系统是传动调速的两大支柱。直流调速是通过改变励磁电流和水银整流器的触发相位来实现调速控制。随着晶闸管的出现,使直流调速系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度成为调速传动的主流。由于交流调速的转速主要取决于输入交流电源的频率,因而长期以来只能作为定速运行,其根本原因在于交流电源的频率调整较为困难。随着电力半导体的发展,交流调速技术开始成熟,并进入了实用化。交流调速的迅速发展打破了以往与直流调速分工的格局。开始沿着一般性能的节能调速;高性能的交流调速;特大容量、极高转速的交流调速三个方向的领域发展和应用。
交流调速作为现代调速技术的主导者,主要分为:异步电动机调速和同步电动机调速。
                                 调压调速
              变极调速           转子串电阻调速
异步电动机调速   变转差率调速(S)  串级调速(转差电压)         变频调速           电磁离合器调速
一、变频调速控制原理
异步电动机同步转速
              n=60f(1-s)/p           n—同步转速
                                   f—同步频率
              n=(n-n1)/n            p—极对数
                                  n1—转子转速
                                   S—转差率
根据上式关系,当极对数p不变,电动机同步转速n与电源频率f成正比。因此连续地改变供电电源频率,就可以连续平滑的调节电动机的转速,这种调速方法称为变频调速。
二、变频调速在水泥行业的应用
随着电力拖动技术的发展,变频调速技术已占据了电机调速的主导地位。它的两大优越性是:①节电明显;②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变频调速在频率范围、动态响应、调速精度、低频转矩、转差补偿、通讯功能、智能控制、功率因素、使用方便等方面是以往的交流调速方法无法比拟的。同时又具备体积小、通用性强、拖动领域宽、保护功能完善、可靠性高等优点。因而广泛应用于冶金、矿山、化工、石油、钢铁、医药、纺织、机械、电力、造
纸、印刷及供水等诸多行业,社会效益非常显著。
水泥行业中较多采用滑差调速和直流调速。由于环境恶劣、粉尘大、设备又工作在窑炉高辐射热的范围内,因而在滑差调速中存在滑差部分易损坏、速度范围不易调整;在直流调速中存在碳刷、整流子损坏严重维修费用较高、低速运行系统不稳定等问题。采用变频调速技术使滑差调速和直流调速的弊端被其高性能的控制和独特的优越性所代替,达到启动平滑、冲击小、提升转矩大、系统稳定的目的。
水泥生产的主要设备是窑炉,分卧式(回转窑)和立式(立窑)。对回转窑而言,国内湿法回转窑窑尾大多采用离心式通用风机调节窑内风量。由于生产过程中工况的不断变化及各种因素的影响,设计选型时,离心风机的风量通常预留有一定的富裕。所以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为满足窑炉的工况要求,常在进风管道内设置电动阀门、档风板等装置。通过阀门开度来调节风量。这种通过增加系统阻力来改变风量的方法,造成了电能消耗大、工作效率低、而且通风机启动电流大,初开电动阀门时,容易产生振动和较大的噪声,经常发生故障。对于这两种窑炉存在的问题,选用变频调速技术对其改造,可以达到启动平稳、调节控制方便、调速精度高和系统稳定等优点,同时节约了大量电能,提高了产品质量和产量。

网友T:
使用变频器时,电机温升为什么比工频时高?
这个问题要解决才行呀?
解决问题可以使用变频电机,变频电机风扇采用工频电源驱动,低速时散热能力还不错.

网友U:
TO:弱电工
   台安不好用!我以前用了很多.最后全改了.

网友V:
有实用价值!

楼主:
 sdlvtc电机温升的问题在使用变频电机驱动温升会得到改善,有些客户在使用中对电机散热风扇改动单独供电,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用看看

网友W:
台达变频器还不错!
我觉得也写反了

网友X:
seoho变频器用在起重行业,效果极佳

楼主(2006-10-16):
请求欧姆龙的PLC资料一份,zhl6666@163.com

楼主:
主要是新的编程部分的,请发到我邮箱,谢谢

楼主:
变频器的选型及应用
本文介绍如何合理选择变频器,同时也给出了变频器在实际应用中注意的问题。
1 变频器的合理选用
选用变频器的类型,按照生产机械的类型、调速范围、静态速度精度、起动转矩的要求,决定选用那种控制方式的变频器最合适。所谓合适是既要好用,又要经济,以满足工艺和生产的基本条件和要求。
1.1需要控制的电机及变频器自身
(1)电机的极数。一般电机极数以不多于4极为宜,否则变频器容量就要适当加大。
(2)转矩特性、临界转矩、加速转矩。在同等电机功率情况下,相对于高过载转矩模式,变频器规格可以降额选取。
(3)电磁兼容性。为减少主电源干扰,使用时可在中间电路或变频器输入电路中增加电抗器,或安装前置隔离变压器。一般当电机与变频器距离超过50m时,应在它们中间串入电抗器、滤波器或采用屏蔽防护电缆。
1.2变频器功率的选用
变频器负载率b与效率h的关系曲线见图1。

图1 变频器负载率b与效率h的关系曲线
可见:当b=50%时,h=94%;当b=100%时,h=96%。虽然b增一倍,h变化仅2%,但对中大功率例几百KW至几千KW电动而言亦是可观的。系统效率等于变频器效率与电动机效率的乘积,只有两者都处在较高的效率下工作时,则系统效率才较高。从效率角度出发,在选用变频器功率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变频器功率值与电动机功率值相当时最合适,以利变频器在高的效率值下运转。
(2)在变频器的功率分级与电动机功率分级不相同时,则变频器的功率要尽可能接近电动机的功率,但应略大于电动机的功率。
(3)当电动机属频繁起动、制动工作或处于重载起动且较频繁工作时,可选取大一级的变频器,以利用变频器长期、安全地运行。
(4)经测试,电动机实际功率确实有富余,可以考虑选用功率小于电动机功率的变频器,但要注意瞬时峰值电流是否会造成过电流保护动作。
(5)当变频器与电动机功率不相同时,则必须相应调整节能程序的设置,以利达到较高的节能效果。
1.3变频器箱体结构的选用
变频器的箱体结构要与环境条件相适应,即必须考虑温度、湿度、粉尘、酸碱度、腐蚀性气体等因素。常见有下列几种结构类型可供用户选用:
(1)敞开型IP00型本身无机箱,适用装在电控箱内或电气室内的屏、盘、架上,尤其是多台变频器集中使用时,选用这种型式较好,但环境条件要求较高;
(2)封闭型IP20型适用一般用途,可有少量粉尘或少许温度、湿度的场合;
(3)密封型IP45型适用工业现场条件较差的环境;
(4)密闭型IP65型适用环境条件差,有水、尘及一定腐蚀性气体的场合。
1.4变频器容量的确定
合理的容量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节能降耗措施。根据现有资料和经验,比较简便的方法有三种:
(1)电机实际功率确定发。首先测定电机的实际功率,以此来选用变频器的容量。
(2)公式法。设安全系数取1.05,则变频器的容量Pb为:Pb=1.05Pm/hm×cosy(kW),式中,Pm为电机负载;hm为   电机功率。计算出Pb后,按变频器产品目录选具体规格。
当一台变频器用于多台电机时,应满足:至少要考虑一台电动机启动电流的影响,以避免变频器过流跳闸。
(3)电机额定电流法变频器。变频器容量选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变频器与电机的最佳匹配过程,最常见、也较安全的是使变频器的容量大于或等于电机的额定功率,但实际匹配中要考虑电机的实际功率与额定功率相差多少,通常都是设备所选能力偏大,而实际需要的能力小,因此按电机的实际功率选择变频器是合理的,避免选用的变频器过大,使投资增大。对于轻负载类,变频器电流一般应按1.1IN(IN为电动机额定电流)来选择,或按厂家在产品中标明的与变频器的输出功率额定值相配套的最大电机功率来选择。
1.5主电源
(1)电源电压及波动。应特别注意与变频器低电压保护整定值相适应(出厂时一般设定为0.8~0.9UN),因为在实际使用中,电网电压偏低的可能性较大。
(2)主电源频率波动和谐波干扰。这方面的干扰会增加变频器系统的热损耗,导致噪声增加,输出降低。
(3)变频器和电机在工作时,自身的功率消耗。在进行系统主电源供电设计时,两者的功率消耗因素都应考虑进去。
2 变频器的控制
变频器由主回路和控制回路两大部分组成,由于主回路的非线性(进行开关动作),变频器本身就是谐波干扰源,所以对电源侧和输出侧的设备会产生影响。与主回路相比,变频器的控制回路却是小能量、弱信号回路,极易遭受其它装置产生的干扰。因此,变频器在安装使用时,必须对控制回路采取抗干扰措施。
2.1变频器的基本控制回路
同外部进行信号交流的基本回路有模拟与数字两种:①4~20mA电流信号回路(模拟);1~5V/0~5V电压信号回路(模拟)。②开关信号回路,变频器的开停指令、正反转指令等(数字)。
外部控制指令信号通过上述基本回路导入变频器,同时干扰源也在其回路上产生干扰电势,以控制电缆为媒体入侵变频器。

2.2其它注意事项
(1)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应尽量远离大容量变压器和电动机。其控制电缆线路也应避开这些漏磁通大的设备。
(2)弱电压电流控制电缆不要接近易产生电弧的断路器和接触器。
(3)控制电缆建议采用1.25mm2或2 mm2屏蔽绞合绝缘电缆。
(4)屏蔽电缆的屏蔽要连续到电缆导体同样长。电缆在端子箱中连接时,屏蔽端子要互相连接。
3 变频器对周边设备的影响及故障防范
变频器的安装使用也将对其他设备产生影响。
(1)电源高次谐波
    由于目前的变频器几乎都采用PWM控制方式,这样的脉冲调制形式使得变频器运行时在电源侧产生高次谐波电流,并造成电压波形畸变,对电源系统产生严重影响,通常采用以下处理措施。
<1>采用专用变压器对变频器供电,与其它供电系统分离。
<2>在变频器输入侧加装滤波电抗器或多种整流桥回路,降低高次谐波分量,如图3所示。

图3 输入侧接线图
对于有进相电容器的场合因高次谐波电流将电容电流增加造成发热严重,必须在电容前串接电抗器,以减小谐波分量。加装时对电抗器的电感应合理分析计算,避免形成LC振荡。
    对于现有电机进行变频调速改造时,由于自冷电机在低速运行时冷却能力下降造成电机过热。此外,因为变频器输出波形中所含有的高次谐波势必增加电机的铁损和铜损,因此在确认电机的负载状态和运行范围之后,采取以下的相应措施:
①对电机进行强冷通风或提高电机规格等级。
②更换变频专用电机。
③限定运行范围,避开低速区。
(2)高频开关形成的尖峰电压对电机绝缘不利
在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中,含有高频尖峰浪用电压。这些高次谐波冲击电压将使电动机绕组的绝缘强度降低,尤其以PWM控制型变频器更为明显,应采取以下措施。
<1>尽量缩短变频器到电机的配线距离。
<2>采用阻断二极管的浪涌电压吸收装置,对变频器输出电压进行处理。
<3>对PWM型变频器应尽量在电机输入侧加装滤波器。无滤波器使输出电压上升沿有明显冲击电压,容易造成电机绝缘损伤。

摘文,供大家学习

网友B:
 各位老兄,施耐德ATV38系列15KW变频器,上电就显示代码OCF,是过电流的意思,但是我复位不了,我想问一下这种故障一般能不能复位的呢?有什么方法可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B:
 在复位时,我是断开电机线的,但是就是通电变频器就显示故障OCF

网友B:
  这变频器我刚好用一年而已,施耐德变频器用得真不放心呀?

网友B:
两极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好吗?有没有影响?

楼主:
一般能够复位,如果不能复位可能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将电流检测部分断开上电看看是否还有问题.如果还有问题可能CPU板有问题.

网友B:
谢谢!
两极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好吗?有没有影响?
因为两极电机的转速很快,起动对变频器好似都有冲击,所以不知能否可用变频器控制?请教各位同仁

网友Y:
变频器低速运行时的特点及对策。常规设计的自通风异步电动机在额定工况下及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是不会超过额定温升的,但处于变频调速系统中,情况就有所不同。自通风异步电动机在20HZ以下运行时,转子风叶的冷却能力下降,再如果在恒转矩负载条件下长期运行,势必造成电机温升增加,使调速系统的特性变坏。所以,当自通风异步电动机在低频运行并且拖动恒转矩负载时,必须采取强制冷却措施,改善电机的散热能力,保证变频调速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B:
如果经常要在低速运行变频器,最好选用力矩型变频器,这样问题就没有那么多了

网友Z:
好象西门子的变频器干扰比其他的要大

网友AA:
学习了!还是有一些东西看不懂啊。慢慢来了。

楼主:
希望大家也可以列出一些在行业应用中注意的问题及好的方案

网友Y:
近年来,PLC和变频器在起重机中开始大量应用,它们在起重机中应用时,要着重考虑以下几点:
1、PLC和变频器的耐环境设计(温度、振动、湿度、海拔等);
2、PLC和变频器的电磁兼容性设计(既不对电控系统中的其他器件造成干扰,又不被其他干扰源所干扰);
3、PLC和变频器的控制安全性设计(由于它们属于电子器件,过载能力不高,又不同于传统的电控系统,所以必须研究它们的安全性控制问题)。
详细的专业参考资料:〈电气传动〉2003年5期的〈提高PLC控制系统可靠性的设计因素〉,〈电气传动〉2005年1期的〈交流变频调速技术在龙门起重机中的应用〉。

网友B:
现在在电厂上也用到高压变频器了,高压变频器国产的产品也不错.

网友B:
起重机是用变频器,不过用起来问题太多了,
我也帮别人安装过,但就是停下来的精确度不够,,

网友AB(2006-11-19):
一台丹佛斯 5000变频器  200KW 当电压略低时跳车 故障显示过载请问 调整那些参数可以进行补偿.

网友AC: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AD:
有人知道春日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吗?

网友AE:
请问各路大侠:如果变频器设为自由停车方式,当电机没有停下的时候,再次按运行键让其运转,可否?

楼主(2006-12-19):
春日的资料我可以帮你弄到,需要什么资料可给我发电邮,zhl6666@163.com

楼主:
丹佛斯5000系列变频器出现过载,你可以适当调整下电机的额定电压值参数.这个参数决定了运行的曲线问题较多.可以做下调整看看是否能解决.

网友AF:
学习了啊!
感谢搂主!

网友AG:
不错
谁能写写关于直流母线的话题吗?
多谢了!

网友AH:
     我学到了很多

网友AI:
不能只放空枪

网友AJ:
学了不少,谢谢!

网友AK:
说得很具体,很有收藏价值。

网友AH:
wo想知道如何解决变频器电机准停问题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

网友AL:
2.1变频器的基本控制回路
同外部进行信号交流的基本回路有模拟与数字两种:①4~20mA电流信号回路(模拟);1~5V/0~5V电压信号回路(模拟)。②开关信号回路,变频器的开停指令、正反转指令等(数字)。
外部控制指令信号通过上述基本回路导入变频器,同时干扰源也在其回路上产生干扰电势,以控制电缆为媒体入侵变频器。

网友AM:
很适用啊

网友AN:
好东西
下下来
慢慢看

网友AO:
有那位朋友了解变电站用变频器的情况,我们想寻求合作伙伴

网友AP:
好东东,学习中~~~~~~

网友AQ:
我想问的是第一项.你这个漏电断路器装在变频器的输入侧还是在输出侧?假如经常跳闸的话,增大容量就可以了吗?谢谢

网友AR:
有那位告诉我变频器,同一台电机频率是100HZ时和50HZ时功率,有何变化,怎么计算,我的邮箱是HXM5569@163.COM谢谢

网友AS(2007-01-19):
学不少东东谢了,很有帮助。我有ABB ACS800变频器提升工作,下降时有过流故障,能否请高人指教,先谢过个位高人了!
我的邮箱SL5212006@126.COM

楼主:
初涉论坛:漏电断路器装在输入侧较好。

网友AT:
   请问哪里有卖这种东西的QM20TD-H     304
                           25AM6

网友AU:
梧桐树逍遥,辛苦了.

网友AU:
谁知道中频电炉维修方面的知识或相关资料,不胜感激!
   信箱:jiazhenjun777@163.com

网友AV(2007-02-24):
太好了,收益很多,希望还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网友AW:
谢谢,请问一下转距提升的百份比使用中有无技术标准?怎样才能做到适中.请指教.

网友AX:
我个人对楼主说的一些不并不赞同,1.2.5.12项里的一些个人认为有所不当!我也没有时间向大家多作解释。

网友AY:
好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学习,这样很好

网友AZ:
楼主辛苦了!同时学习了很多的知识,谢谢你们

网友BA(2007-03-31):
使用变频器要注意散热和防灰尘.

网友BB:
从新设制.

网友BC:
据我所知,西门子变频器前主不能安装漏电保护器.

楼主:
欢迎各位高手将自己的某些经验多与大家交流,谢谢,

网友BD(2007-05-25):
各位高手 我需要一份ABB ACS400变频器的详细资料 谢谢

网友BE:
要超低价变频器找我,春日,康沃
15837139632     ZBGTOM@126.COM

网友BF(2007-08-19):
颇有心思。

网友AC:
获取艾默生变频器信息
www.AECdrive.com

网友BG:
真是好东西,请多上传些

网友AZ(2007-09-27):
请问我使用的西门子430的变频器,常常欠压报警,查电压390V-410V正常,开始想是电压波动引起,加稳压器也不行,那位回答一下。带了两个水泵。

楼主:
在使用变频器中,出现欠电压报警故障可从三方面分析,第一,电网电压确实偏低。第二,外部干扰引起检测电路误动作。第三变频器选型问题,变频器选型偏小时会出现在满载情况下直流母线电压下降较大,偶尔出现欠电压故障。

网友BH:
请问一下ABB的ACS600变频器160KW的!它在空载的时候频率能上到50HZ,但带了负载以后频率就上不到10HZ,电流也不大,加减速时间为150S,三相输出平衡的,带负载是电流也平衡.请教一下高手是那方面出问题了?知道的朋友麻烦发邮件:hsy0583@163.com,万分感谢!

楼主:
成王败寇:此类情况频率不上升原因是:1、失速保护动作,频率稳定在一个稳定状态,2、闭环控制出现问题

网友BI(2007-11-14):
学学看啊

网友BJ:
松下伺服,安川伺服,施奈德伺服,neugart,apex,motec减速机找我,直角坐标工业机器人
价格技术都还行,13581799559

网友BK:
楼主辛苦了!
现在我有个问题是:我们厂的几台低压变频使用器漏电断路器出现了几次跳闸现象,就连其上一层的空气开关都跳了闸,我们的电机是4KW的,六台变频器一起共用一个100A的空气开关,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还望您能抽空回答,谢谢!

网友BL:
  楼主辛苦了!真长见识!谢谢了。

网友BM:
大家好;谁知道上海有维修变频器的地方吗;有电话吗?谢谢了

网友BM:
我的电话是13818951737,谢谢大家了;告诉我可以维修变频器的地方;是在上海的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BN(2007-12-15):
[b]谢谢拉![/b]

http://www.ffsina.com.cn
WQESAVER节电装置系列:ES-ZS注塑机节能系统(注塑机节电器);ES-KY变频空压机节能系统(空压机节电器);ES-FJ风机水泵节能系统(风机水泵节电器);ES-KT中央空调节能系统(中央空调节电器); ES-ZM照明节电装置(照明节电器)、ES-YC纺织衣车节能系统(纺织衣车节电器);ES-SN水泥生产节能系统(水泥生产节电器);ES-GL锅炉节能系统(锅炉节电器);ES-LKY螺旋式空压机节能系统(螺旋式空压机节电器) ; ES-CYJ抽油机节能系统(抽油机节电器) ; ES-LD路灯节能系统(路灯节电器);WQES节能灯等达到节能20%-65%的显著效果。先后通过ISO9001,ISO1401国际验证、并通过台湾大电力研究实验中心、台湾技术工业研究院、中国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国家电力公司武汉高压研究所安全检验和性能测试.并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地区保险码:PZAH200232059700000001)提供人民币1000万元产品责任险,确保消费者利益。WQESAVER节电装置在ISO9001严格质量管理控制以高品质材料制造,正常使用下提供核心节能主机十年免费保修。多年来该产品已经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加拿大、日本以及中美州等国家地区广泛使用,并得到广大用户的好评!
     EPS应急电源系列:YL系列照明型EPS; YL系列三相照明/动力型EPS; YLS/P系列可变频三相动力型EPS及UPS等通过国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全部试验项目,荣获国家两部鉴定证书…….已经广泛应用到高层建筑、商场、医院、金融单位、人防工程、地铁隧道交通、会场等国内外重点工程项目中.
工控仪表系列:
XMT系列温度调节仪表(又名温控仪)--- XMT-8000系列智能温控仪(智能温度调节仪,智能温度调节控制仪,智能温控表)、XMT-7000系列智能温控仪(智能温度调节仪,智能温度调节控制仪,智能温控表)、XMT-6000系列智能温控仪(智能温度调节仪,智能温度调节控制仪,智能温控表)、XMT-5000系列智能温控仪(智能温度调节仪,智能温度调节控制仪,智能温控表)、XMT-2000系列数显温控仪(数显温度调节仪, 数显温度调节控制仪, 数显温控表)、XMT-1000系列数显温控仪(数显温度调节仪, 数显温度调节控制仪, 数显温控表);TD\TE\ST系列电子指针式温度调节仪(电子指针式温控仪, 电子指针式温控表, 电子指针式温度调节控制仪)。JS、HD系列数显定时控制仪(时间继电器,数显定时器);HY系列电子计数计米表、JMQ-7系列多功能电子计数、计长仪表(计数器);数显式各种电压、电流、频率、功率表;ZK型系列可控硅电压调整器;ZK型可控硅电压调整器(简易型);HYV系列变频调速控制器(变频器)、ZD直流电机调速控制器、LJ系列节能型力矩电机调速控制器、JD1系列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EC马达、单相马达电机控制器;SDJ系列光电检测传感器(色标传感器);HY吹瓶机专用程序控制器(智能程序控制器);WR、WZ温度传感器;热流道温度控制系统、实用型多点热流道温度及调压控制箱(注塑模具专用);热流道分流板;固态继电器\可控硅模块;热流道加热灯管、热流道热喷嘴、热流道弹簧式加热圈(注塑专用)SR系列散热器等产品行销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包装、食品、橡塑、印刷、轻纺、化工、石油、印染等机械行业,以及实验仪器、热处理设备、空调、汽车仪表、烘箱等行业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大量配套出口美国、俄罗斯、东南亚及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并获得多项认证和荣誉。
变送器流量计液位计系列:
SH—3051型智能电容式压力/差压变送器、SH—1151型智能电容式压力/差压变送器、RPT系列压力/微差压变送器、SH—1151型电容式压力/差压变送器、UHZ—59系列磁性液位计、SHLD系列电磁流量计、ZGX系列智能光柱数字显示控制仪、RPT—IIIM型多路风压检测仪等。产品畅销海内外,广泛应用于电力、化工、环保、建筑、纺织、冶金、制药、食品、水处理等行业。公司拥有客户近千家,涵盖全国各个省市, 近几年参与了国家一 百多类重大项目的建设。产品深受广大用户青睐。
    公司在取得制造计量产品许可证、防爆认定证书等基础上,相继取得了ISO9001国际质量保证体系认证、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科技经营证书以及化工部中石化颁发的化工工程建设标准选用定点产品证书等。http://www.ffsina.com.cn

网友BO:
有一变频器输出不正常,经常运转中自动停机,关闭电源等一回又可以正常运行,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在拆机送修之前以10HZ运行了约15分钟(排除机器中残留的原料)然后正常停机,送到某维修站后被告知6个模块全坏了,3个快熔也坏了.电机是55KW的,当时运行电流只有20几A,快熔的容量是150A,请问,上述运行能够把6个模块和3个快熔全烧坏吗?

网友BP:
各为前辈,不好意思.我刚如门.请不要见笑.我这有西门子420变频器,没有中文使用说明书.想调速也不会.望那位前辈给找一本.能不能帮忙介绍一位有这方面经验的电工来厂工作.谢谢.电话;13821773608.

网友BQ:
对啊,有谁知道吗

网友BO:
一台55KW电机用75KW变频器驱动,低速运转时变频器输入侧电抗器几乎没什么噪音,频率提升到30以上时电抗器发出"嗡嗡...."的叫声,而且声音很大,经检查电抗器铁心并无松动迹象,请问:怎样才能让电抗器静音工作,如果不用电抗器对变频器和电机会有什么影响(供电变压器是315KVA的)?

网友BR:
梧桐写错了!!!应该是s=(n-n1)/n

网友BR:
B. 几台电动机依次启动时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除最大那台电动机之外的其余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加上7倍的最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总和。???????????????????????????????????????????????????????????????????????????????????

楼主(2008-01-31):
 韦小小 :你可以检查下你现场使用的6台变频器是否存在短路或者负载侧存在漏电等现象

网友BO: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网友BO(2008-03-27):
 有一台东元7200M3.7KW变频器,上电显示一切正常,接上电机运转就报电压低,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指教!